[画板]
可以所有元件的地过孔接地平面吗?

楼主(2014-12-10):
请问一下可以用底层整一层作为地,然后顶层元件需要接地的,都直接过孔到底层接地吗? 所有元件的地都直接过孔接地还是部分接地,其他导线相连呢?

网友A:
可以这么做
但是如果有些走大电流的地回路 最好手工拉粗线到电源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做
但是如果有些走大电流的地回路 最好手工拉粗线到电源端

恩恩谢谢   那芯片供电部分呢?大概有几十个mA的话还可以订过孔吗?  想请问下可以订多个过孔过大电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