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子开关CD405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12-10):
请教关于电子开关CD4052的使用问题
我之前想对正负5V的模拟信号进行选择:

vdd接5v vss接gnd vee接-5v使用是正常的
现在想对正负模拟10v的信号进行选择,上述管脚怎么接(VDD VSS vee)?
用我上述的接法想得到正负10v的模拟信号出现问题。对大于5v的信号不能用。用vdd接12v vee接-12v 然后vss还是接GND这样对吗?请大神指教 不胜感激。。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L表示没看明白~~
建议楼主多加几个标点符号

网友B:
“vdd接12v vee接-12v”
这样接,电源电压已经超出芯片允许范围,芯片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接12v vee接-12v”
这样接,电源电压已经超出芯片允许范围,芯片可能损坏。 ...

那我需要怎么接能采集到正负10v的模拟信号 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没看明白~~
建议楼主多加几个标点符号

好的 我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需要怎么接能采集到正负10v的模拟信号 能说一下吗?

一定要使用CD4052的话,先将正负10V分压到正负5V,再使用模拟开关。
电源电压正负7.5V时,CD4052最大输入可以正负7.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接12v vee接-12v”
这样接,电源电压已经超出芯片允许范围,芯片可能损坏。 ...

datasheet写的是VDD可以接到15v 没有写vee的事情,新手希望提点一下,困扰好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sheet写的是VDD可以接到15v 没有写vee的事情,新手希望提点一下,困扰好长时间。。 ...

VDD到VSS最大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到VSS最大18V。

如果我需要信号是+7V 负信号是 -3v 可以vdd接10v vee接-5v吗?不对称接电源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需要信号是+7V 负信号是 -3v 可以vdd接10v vee接-5v吗?不对称接电源可以吗?
...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好的 谢谢 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谢谢 今天通过测试可以这样接,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