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能不能用少量三极管组一个高压放大器

楼主(2014-12-10):
买不起高压运放。

有啥电路图没有?不要求精度,只要求电压放大,一定的线性。 最好是正负电压放大,没有的话,单向也是可以。

谢谢

网友A:
输出电压幅度,负载特性、频率范围,……总得说清楚吧?
“一定的线性”,“一定”是多少?

楼主:
不知道直接修改运放的扩流电路怎么样?看图。

楼主:
这个帖子的电路,怎么改简单一点?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k1&noupdate=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幅度,负载特性、频率范围,……总得说清楚吧?
“一定的线性”,“一定”是多少? ...

比如普通运放输出正弦波-10--10伏。
想放大成-150V--150V. 线性是指成比例放大,但是精度要求不高。
求一般的方法。
比如我把三极管换成更高压的,比如-300v--300V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直接修改运放的扩流电路怎么样?看图。

此电路输出幅度还不到正负15V。
射极跟随的电压放大倍数近似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输出幅度还不到正负15V。
射极跟随的电压放大倍数近似为1。

是啊,如何增压呢?

楼主:
看到一个这样的电路,不知道弄到150V,改变一下电阻。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这样的电路,不知道弄到150V,改变一下电阻。会不会有问题

好像不行,只能翻一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如何增压呢?

你在4楼已经找到了电路。
不需要输出1800V,只需要正负150V,那就少用几支管子。

网友B:
类似这种电路,选高反压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直接修改运放的扩流电路怎么样?看图。

这个电路只能扩大输出功率(电流),不能放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4楼已经找到了电路。
不需要输出1800V,只需要正负150V,那就少用几支管子。 ...

那个管子都是500V和800V的。输出1800V。
我对原理尚不是很清楚。如何剪掉不需要的管子呢。
后面一排的管子可以减为一个,前面的管子什么作用呢?
有个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电路,选高反压管

难道比较高。

楼主:
看到一个简单的,只有一极。还不错。那个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简单的,只有一极。还不错。那个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多余的。

此电路连半毫安的输出能力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管子都是500V和800V的。输出1800V。
我对原理尚不是很清楚。如何剪掉不需要的管子呢。
后面一排的管 ...

所谓“前面的管子”,先看清楚是源极输入,且是互补形式。
所谓“后面一排的管子”,也是互补形式,其耐压必须高于你所要求的峰峰值。你要的峰峰值是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连半毫安的输出能力都没有。

残残残,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个510k降一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前面的管子”,先看清楚是源极输入,且是互补形式。
所谓“后面一排的管子”,也是互补形式,其耐 ...

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Q2,Q3,Q4,Q7,Q8,Q9这6个管子是起分压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
是不是Q2,Q3,Q4,Q7,Q8,Q9这6个管子是起分压作用。

是不是Q2,Q3,Q4,Q7,Q8,Q9这6个管子是起分压作用。

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一个这样的电路,不知道弄到150V,改变一下电阻。会不会有问题

前段时间解决一个类似的问题,设计了这个电路,以为自己很牛,没想到有。。。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用了浮动电源,只能适当的提高输出电压。但有可能会造成共模输入过高,损坏运放

网友G:
先看DS,然后根据参数选个就是了,而且你的要求相对很低,一般的高压MOSFET就可以。
古老的IRF640耐压都足够了···

网友H:
楼主图改一下,原理性的。电了,炸了,概不负责: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图改一下,原理性的。电了,炸了,概不负责

不敢乱试。知道高压危险啊。还在讨论。

楼主:
前面那个电路High-voltage amplifier uses simplified circuit
总感觉怪怪的,看不懂。
放大器部分,负端有反馈了,正端又反馈,以前没见过。还有正负不对称的接在了Q11和R23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