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o口检测到高电平另一个脚出高,检测到低另一个脚出低

楼主(2014-12-10):
io口检测到高电平另一个脚出高,检测到低另一个脚出低,用中断还是读脚电平?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急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用到单片机,随便搭个电路便可实现

网友B:
用数字电路搭下可以啊;
用STM32的话,不断读IO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数字电路搭下可以啊;
用STM32的话,不断读IO好了;

现在用的stm8s 上升沿 下降沿 触发稳定性太差,找到不到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stm8s 上升沿 下降沿 触发稳定性太差,找到不到好办法

硬件+软件滤波;
不过这样的话,响应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