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数字温度传感器,有1.8v~3.3v 供电的吗?

楼主(2014-12-10):
类似于DS18B20这样的。最好能够温度,湿度 一体的。

单总线 或 iic 等都行。比较通用,容易采购的。

请推荐几个型号?

谢谢!

网友A:
TMP35 2.7 V至5.5 V

网友A:
DS75LV 1.7V至3.7V

网友B:
SHT10,SHT20,HTU21D,I2C接口,QFN封装

3.3V供电

网友C:
dht11,温湿度一体,单线协议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