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程序呗擦掉或更改

楼主(2014-12-10):
用CY7C63813做项目的时候,用到了USB接口,烧录程序后上电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后,就发现不行了,用烧录器检测CHECKSUM,发现有片子中的程序被擦掉了,有的被更改为不是烧录进去的原CHECKSUM值,有没有其他人遇到过,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帮顶!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吗,可否分享下解决方法呢。

网友C(2015-02-27):
你的主频是否为24M?   12~24M 供给电压必须保证大于4.75V,否则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见意降低主频.
数据手册有说明,认真查看"25. Voltage versus CPU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部分

网友B(2015-03-31):
引用 网友C:
你的主频是否为24M?   12~24M 供给电压必须保证大于4.75V,否则会出现不可预知的问题,见意降低主频.
数据手 ...

你好,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会造成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