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L16 PWM波输出问题

楼主(2014-12-10):
请问这样配置为什么出不来波形呢?
是哪里配置有问题么?
void PWM_Init(void)//(U8 ucPin, U8 ucDivFactor, U8 ucPWMMode)
{
        PORTB_PCR0 = PORT_PCR_MUX(3) | PORT_PCR_DSE_MASK;
        SIM_SCGC6 |=SIM_SCGC6_TPM1_MASK;
        TPM1_C0SC |= TPM_CnSC_MSB_MASK | TPM_CnSC_ELSA_MASK;
        TPM1_MOD |=TPM_SC_CMOD_MASK|PWM_FRE_FACTOR;
        TPM1_C0V  = 1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参考Kinetis KL25 TPM模块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

按照这个例程是可以输出的,但用外部时钟就输出不了!
哪里还需要配置吗?
void PWM_Init(void)
{
     SIM_SOPT2|=SIM_SOPT2_TPMSRC(1);
     SIM_SOPT2&=~SIM_SOPT2_PLLFLLSEL_MASK;

     SIM_SCGC5|=SIM_SCGC5_PORTB_MASK;

     SIM_SCGC6|=SIM_SCGC6_TPM1_MASK;
    // PORTB_PCR0 = PORT_PCR_ISF_MASK | PORT_PCR_MUX(0X3) | PORT_PCR_DSE_MASK;
     PORTB_PCR0 = PORT_PCR_MUX(0X3) | PORT_PCR_DSE_MASK;

     TPM1_CNT=0;
     TPM1_MOD=0X2710;
     TPM1_SC=TPM_SC_CMOD(1)|TPM_SC_TOIE_MASK;
     TPM1_C0SC = TPM_CnSC_MSB_MASK |TPM_CnSC_ELSB_MASK;
     TPM1_C0V=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例程是可以输出的,但用外部时钟就输出不了!
哪里还需要配置吗?
void PWM_Init(void)

从参考手册的TPMx_SC寄存器看CMOD=0x10才是选择外部时钟吧。
你看下寄存器配置对不?
另外检查一下外部时钟输入引脚TPM_EXTCLK上是否有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例程是可以输出的,但用外部时钟就输出不了!
哪里还需要配置吗?
void PWM_Init(void)

楼主你好
请问后来这问题怎么样了? 是否解决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