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如何查找发电机组管路中的漏点并堵漏?

楼主(2014-12-10):
柴油发电机组的燃油供给系统有低压油路与高压油路之分。低压油路指从油箱至喷油泵低压油腔一段油路,高压油路指从高压泵中的柱塞腔至喷油嘴一段油路。在柱塞泵的供给系统中,高压油路不会有空气渗入,有漏点存在,只会导致燃油的泄漏,想办法堵住漏点即可。下面重点谈一下低压油路中存在的漏点问题。
  柴油发电机组燃油供给系低压油路中大都采用软胶管,软管容易同零件产生摩擦,造成漏油和进气。漏油比较容易查找,而管路中某处破损进气则不易查找。以下是判断低压油路漏点查找的方法。
  判断漏点方法一:将油路中的空气排净,将发动机发动之后,找出漏柴油之处,即为漏点所在。
  判断漏点的方法二:将发动机喷油泵放气螺丝松开,用手动油泵泵油,若发现放气螺丝处开始排出大量气泡的油流,并且在反复手泵后,气泡仍不见消失,即可确定在油箱至输油泵段负压油路有漏点存在。应取下该段管路,然后通入压力气体,并置于水中,找出冒气泡之处,即为漏点所在。
  除管路的问题外,在管路接头处的各种垫圈亦会因安装不当、变形、老化破损等产生漏气,成为漏点,在对管路进行详查之前,应首先对这些节点进行检查。
  在油箱外一段的硬质油管一般较少发生故障,在经过上述检查仍找不出漏点的情况,可最后检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