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5的can1无法发出报文

楼主(2014-12-10):
can2可以发出,can1不可以

楼主:
#include "can.h"

extern   CanTxMsg TxMessage;

static void Init_RxMes(CanRxMsg *RxMessage)
{
  uint8_t i = 0;

  RxMessage->StdId = 0x00;
  RxMessage->ExtId = 0x00;
  RxMessage->IDE = CAN_ID_STD;
  RxMessage->DLC = 0;
  RxMessage->FMI = 0;
  for (i = 0; i < 8; i++)
  {
    RxMessage->Data[i] = 0x00;
  }
}
/*
* 函数名:CAN_GPIO_Config
* 描述  :CAN的GPIO 配置,PB8上拉输入,PB9推挽输出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外设时钟设置*/
        /* GPIOB, GPIOD and AFIO clocks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AN1 and CAN2 Periph clocks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 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    /* Remap CAN1 and CAN2 GPIOs */

/* Configure CAN1 R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2 R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1 T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2 TX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2_CAN1 ,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CAN2, ENABLE);

}

/*
* 函数名:CAN_NVIC_Config
* 描述  :CAN的NVIC 配置,第1优先级组,0,0优先级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CAN_NVIC_Config(voi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中断设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CAN1 RX0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为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CAN_Mode_Config
* 描述  :CAN的模式 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CAN_Mode_Confi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通信参数设置**********************************/
        /*CAN寄存器初始化*/
CAN_DeInit(CAN1);
  CAN_DeInit(CAN2);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失能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失能自动离线管理*/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失能自动唤醒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失能非自动重传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失能接收FIFO锁定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失能发送FIFO*/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CAN2, &CAN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CAN_Filter_Config
* 描述  :CAN的过滤器 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CAN_Filter_Config(void)
{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1滤波器初始化*/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2滤波器初始化*/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14;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通信中断使能*/
//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CAN_ITConfig(CAN1, CAN_IT_FMP0, ENABLE);
  CAN_ITConfig(CAN2, CAN_IT_FMP0, ENABLE);
}

/*
* 函数名:CAN_Config
* 描述  :完整配置CAN的功能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GPIO_Config();
//  CAN_NVIC_Config();

  CAN_Mode_Config();
  CAN_Filter_Config();

}

/*
* 函数名:CAN_SetMsg
* 描述  :CAN通信报文内容设置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CAN_SetMsg(void)
{
   TxMessage.StdId = 0x321;        /*设定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ExtId = 0x01;         /*设定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数据帧*/
  TxMessage.IDE = CAN_ID_STD;          /*使用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DLC = 1;                          /*待传输消息的帧长度*/
}
/**************************END OF FILE************************************/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270
参考下这个帖子;

网友A:
人家是CAN1可以,CAN2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CAN1可以,CAN2不行;

我的板子是手焊的,只焊接了晶振电路,电源电路和can电路,没有复位电路,不知道有影响不?

楼主:
现在问题细化了,看了下寄存器,原来上电后一直工作在初始化模式中,没有进入工作模式

网友B:
初始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