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lpc2378移植lwip,接收问题?

楼主(2014-12-10):
最近在移植LWIP到LPC2378单片机中,利用UDP通信。
发现可以Ping通,单片机向PC发送可以,但是pc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接收不到。

用的是lwip1.3.0

外扩的PHY芯片不会有问题,因为单片机想PC发送是可以的

我就怀疑接收处理这块,寄存器的操作不对。但是一时也查不出问题。

现向神通广大的坛友,求教。

网赐教

网友A:
可以Ping通,表示可以接收的

楼主:
我这块是不带操作系统的,用中断来做的。

要是谁有码,可以发一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Ping通,表示可以接收的

正常发送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我改了下程序,只有收到PC数据后再发送。
可,就是发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Ping通,表示可以接收的

在中断里面调用
ethernetif_input(&lwip_netif);
然后调用
static struct pbuf *
low_level_input(struct netif *netif)
接收的主要工作都放在这个里面。

实际的调用部分
Pcb2 = udp_new();
udp_bind(Pcb2,IP_ADDR_ANY,1026);
udp_recv(Pcb2, RecData_From_6100, NULL);
应该RecData_From_6100回调中,就可以收到数据的。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