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DC-DC模块并联使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12-10):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您的上面的问题可以按照三个方面进行回复:
1.选型问题:
a:上述4个DC-DC合计满载功率为24W,前面使用的AC-DC满载功率为20W,如果你在调试过程中后端的负载带太大就可能导致部分电源模块启动出现不良的问题,请核实实际负载?
b.一般的电源模块使用功率不要超过80%,按照此降额设计,可以根据实际负载情况进行选型,如果后面的负载确实比较大,可以将前面的AC-DC更换为25W,即LH25-10B24。
2.PCB设计问题------此设计问题异常很大
a:AC-DC进线处存在L线和N线交叉设计的问题,这样存在的风险是保险管两端的焊点在遇到浪涌冲击的时候会存在L线和N线之间打火的问题,必须将此问题改善掉,可以将L线和N线更换一下,因为我们这种模块型AC-DC实际上内部是没有进行区分L、N的,任意连接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不影响安全,您只需要在外部将将保险管接到L线就可以。
b:暂时还不清楚您使用的行业,如果是存在户外使用或者电力等环境恶劣的行业,建议您按照我们AC-DC产品技术手册外围推荐电路进行设计防护电路和滤波电路。
c:关于您整个电源板的走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走了“U型”线,整个AC进行后再到各个直流模块前端是走了一个大迂回,这样很容易导致输入端的干扰耦合到隔离后干净的直流电路中。所有的整个供电电路进线要走直线。
d:关于您使用多个DC-DC直接连接到AC输出的24V上面,需要在靠近每一个DC-DC前端增加滤波措施,避免各个DC-DC正常工作时候产生相互干扰的问题(滤波参数:电容10uF、电感47uH、电容10nF)。
e:4个DC-DC模块下面走线的时候同样是走了“回”线,而且电源下面进行少走线,这样隔离电源内部的近场磁场就不容易耦合到电源下面的走线上面,可以将DC-DC调整方向,直进直出就可以。
3、模块无输出情况
a:您描述中第一段模块说到“他们是共地的”我理解如果是DC-DC电源输出共地的,这样设计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于地线设计尽量不要有太多的大地共在一起,这样很容易产生干扰,此问题需要确认。
b:建议您这边单独确认每一个模块都OK,确保接线都是没有问题,再按照我的建议排查一下整个问题。

下面是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随时致电;邮箱:fae010@mornsun.cn;电话:020-38601850-8713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您的提问!您的上面的问题可以按照三个方面进行回复:

好详细,版主给力!

楼主:
额,已经改好了,版主犀利!

网友C:
版主是技术牛人呢

网友D:
版主给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2015-01-22):
楼主不要删除问题的。

网友E:
问题不见了,但是解说很全面。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