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最小系统程序烧写与仿真

楼主(2014-12-10):
我想做一块KL25的板子,部分原理图如下,请问一下:这样连接可以烧程序和仿真么?用ULINK可以么?第一次用FSL的东东。谢谢!

网友A:
Kinetis L系列软硬件设计时千万记得要看飞思卡尔官网的KLQRUG Kinetis L Peripheral Module Quick Reference A Compilation of Demonstration Software for Kinetis L Series Modules文档。
里面有包含各方面实际应用时需要考虑的注意点。

网友A:
调试接口注意:
SWD_DIO上拉电阻
SWD_CLK下拉或悬空

整个SWD接口推荐接上SWD_DIO、SWD_CLK、RESET_b、GND、VDD这几个引脚。

网友A:
NMI_b引脚需要特别注意上拉4.7K电阻。
这个引脚默认不可屏蔽中断功能,如果该引脚输入低电平会导致进入不可屏蔽中断。
芯片启动过程中如果NMI_b引脚为低电平会导致调试接口无**常连接。

Reset_b引脚需要上拉4.7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接口注意:
SWD_DIO上拉电阻
SWD_CLK下拉或悬空

谢谢解答。

网友A:
仿真器用JLink、ULink、OpenSDA等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用JLink、ULink、OpenSDA等都是可以的。

有专门的openSDA调试器吗?还是用FRDM板子上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专门的openSDA调试器吗?还是用FRDM板子上面的?

暂时见到的都是集成在FRDM板上的,如果你有FRDM-KL25Z开发板通过改一些线就能让板载OpenSDA调试器给自己设计的板子上KL25芯片烧写程序了。

网友B(2015-04-03):
NMI_b引脚需要特别注意上拉4.7K电阻。
Reset_b引脚需要上拉4.7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请教,这里 NMI_b 和 Reset_b是指一个东西嘛,还是另有所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里 NMI_b 和 Reset_b是指一个东西嘛,还是另有所指。

芯片引脚。
NMI是外部中断引脚。
reset是复位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