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0p 720p 占用视频带宽

楼主(2014-12-10):
1920*1080@60占多少带宽,怎么计算
1280*720@60占多少带宽,怎么计算

网友A:
根据MAXIM的资料,大概可以这么计算:1920*1080*60/1.3=96MHz;1280*720*60/1.3=4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样算啊  每秒钟传输1920*1080*60个像素信息,再看你每个像素要几位表示,再除以你几个通道传输。。比如 ...

我想知道的是,Internet传输时,它占用多少,比如我们百兆网看720p或1080p电源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MAXIM的资料,大概可以这么计算:1920*1080*60/1.3=96MHz;1280*720*60/1.3=43MHz

我想知道的是,Internet传输时,它占用多少,比如我们百兆网看720p或1080p电源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Internet传输时,它占用多少,比如我们百兆网看720p或1080p电源时。 ...

我所提供的计算方式是模拟传输下的信号带宽,也就是用75欧姆同轴电缆传输下的信号带宽,用Internal传输,是转为了数字信号,转数字信号就要看是如何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提供的计算方式是模拟传输下的信号带宽,也就是用75欧姆同轴电缆传输下的信号带宽,用Internal传输, ...

75欧,貌似没这么高,除非设计问题

视频传输用的同轴电缆特征阻抗就是75欧姆呀,这个也差不多算是标准了,有疑问么?

网友C:
1920*1080@60
pclk为148.5MHz,产生的模拟信号最大带宽为74.25M,RGB三色都是
转化为10bit信号是4.5Gbps,理论上万兆网能传
网上视频都是压缩的,基本10M左右带宽
720p正好是1080p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