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样观察数据变量?(此变量更新速率200us)

楼主(2014-12-10):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32,有一个200us的定时器中断用来更新数据(s32类型),之前试着用串口来将数据(s32类型)送出来,发现速度太慢影响系统的性能。还有别的方法吗???(需要将变量在Excel中绘图看曲线。。。)

网友A:
搞个数组,隔一段时间再将数据通过串口传出来!

网友B:
楼上好办法;
需要显示这段数据的时候,上位机发个命令下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数组,隔一段时间再将数据通过串口传出来!

谢谢了,,  用数组给弄出来了···

网友C:
用串口发出来就是了,  56Kbps 以上的速度, 就足够应付了.
到了上位机, 随便你怎么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