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幅值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2-10):
有问题这个是无源的,25Mhz,两个30pF电容接地,1M电阻接两端,晶体、电容、电阻都更换过,没有变化。

网友A:
是晶振还是晶体?

网友B(点评):
无源晶振就是晶体。

网友C:
多半是你的测试方法不合适。晶振的输出能力较强,所以你可以随便测,而晶体振荡电路对测试时的插入参数很敏感,测试方法不当会导致信号强度下降、信号频率改变、信号波形畸变甚至停振等现象。如果晶体振荡电路所在的系统工作正常则可以判定是你的测试问题,确认测试方**确且系统不工作才是电路或器件的问题。

网友D:
振荡回路负载过重!如:电容漏电、晶振品质差、PCB“爬”电阻、系统电压过低等…

网友E:
你的示波器探头档位搞错了,不能用X1档,要用X10档,

楼主:
谢谢各位,是晶体。我用X10测试看看。

网友F:
应该是测试方法不正确,探头设置为x10

网友G:
无源探头寄生电容,会影响振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