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输入频率问题?这样的输入频率可以吗?

楼主(2014-12-10):
VGA:假设是800*600*60Hz的显示屏幕;
          实际像素数(包括不显示的部分像素)是:1056*628*60Hz;那么他的列像素(显示标准最小单位)=1秒除以(整体像素数乘以频率)也就是1/(1056*628*60)=2.513*10E-8=25ns
          所以他的屏幕输入的驱动频率为40MHz
          上面这样说对吗?

摄像头:显示为640*480*30Hz的显示屏幕;
              实际像素数(包括不显示的部分像素)是:656*488*30Hz;那么他的列像素(显示标准最小单位)=1秒除以(整体像素数乘以频率)也就是1/(656*488*30)=1.04125*10E-7=100ns
              所以他的屏幕输入的驱动频率为10Mhz
             上面这样说对吗?

            还有就是上面计算出频率为10Mhz,但是我要用大于10Mhz比如说25Mhz当输入频率可以吗?要是用5Mhz可以吗?

网友A:
时钟变了肯定就不是640*480*30Hz的了。
如果摄像头的时钟是FPGA给的,可以把25M时钟在FPGA内部生成10M的时钟再输出给摄像头。

楼主:
谢谢,后来我明白了,CMOS摄像头的时钟频率是根据摄像头使用手册的输入频率范围决定。同样oc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