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335生成SPWM的问题

楼主(2014-12-10):
TMS320F28335可以产生SPWM信号,用不对称规则采样时,我的理解是,正弦波与三角波相比较产生新的调制信号。我用的是四路EPWM接入H桥,请问我编制的程序中,应该是产生三角载波,还是产生基准正弦波?
新学DSP,比较小白,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是产生三角载波。

楼主:
重新理解了以下,应该是正弦波和三角波只是存在于编程前的算法中,实际程序中要产生的,是算法中正弦波和三角波的交点,不知道对不?

网友A:
和交点对应的PWM波的宽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交点对应的PWM波的宽度。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