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封装

楼主(2014-12-10):
不同的电容,添加封装时的选择有什么原则

网友A:
首先根据电容的用途和应用场合,选择相应的电容种类
再在其中选择合适的容值、耐压范围等,封装一般就是贴片或直插了。

网友B:
要看电容的容量大小,和精度吧!贴片的一般都比较小,大的话得用电解电容了,瓷片和独石的区别在于精度。

网友C:
容量 耐压 封装体积不一样的
如果不确定 所选用电容的封装
简单一步 淘宝 输入容量 耐压 封装体积就出来啦 还有参考价格

网友D:
楼主设计还未入门,只能给楼主说——设计就是在需求和限制之间不断的权衡,找到最优方案。了解你要什么,各种元件的特性有什么,然后你就可以权衡了。

网友E:
这个要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