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 模数转换器AVCC连接方法

楼主(2014-12-10):
按照说明书  AVCC应该在VCC+-0.3v内,我把  AVCC 和VREF 都连在一个 接由REF02提供的外部参考电压上,
使用后  发现效果还挺好的,我想问这样AVCC不由VCC供电的连接方法是否存在什么隐患?

网友A:
这样接也是可以的,只是对噪声的抑制效果不是那么好而已。

网友B:
只要与 VCC 电压差在规定范围内, 是不会有问题的,  当然还要考虑上电是电压建立时的同步问题.

网友C(2016-10-27):
能否给下电路图,谢谢

网友D:
AVCC与VCC的电压差别不能大于+ -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