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W V10.6如何使用啊 急急急

楼主(2014-12-10):
没法连片子啊 怎么连片子 初始化怎么设置 高手能不能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之前是否使用过CodeWarrior10.x版本的IDE?
如果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编译环境,建议你还是先看CW使用介绍视频快速了解一下常用功能。

网友A:
另外提问时能否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比如芯片具体型号、初始化哪个模块?
另外无法连接芯片是指使用什么调试器硬件上无法连接芯片还是硬件方面ok,但CW10.6开始Debug时无法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提问时能否详细描述一下你的问题,比如芯片具体型号、初始化哪个模块?
另外无法连接芯片是指使用什么 ...

你好 是这样 连不上片子 我仿真器 驱动也装好了 但是不管设置怎么调
都是下面这画面

楼主:
?图太大 传不上去 你有邮箱吗 我发给你

楼主:
就这个  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每次连接 进度条就只到71%怎么调 bdm_speed 都连不上

网友A:
能否给个最小系统原理图,以便大家看一下你的调试接口电路是否正确?
用Cyclone MAX之前是否正常烧写过其他Kinetis微控制器呢?

楼主:
你好 这是接口电路
听说这个连过 板子

应为 我是直接拿来用 原来只用过DSP
不知道链接选项 是否正确
帮我看下 我usbdm驱动装的对不对
指示灯是否正常 这个是否是Cyclone MAX的仿真器啊
我在链接列表里面 只能刷出这个

楼主:
快崩溃了 一直就连不上板子 不知道 链接该如何设置
安装的usbdm_4_10_6_105 这个软件 需要打开么

楼主:
根据 网上的资料 感觉在链接选项那里不应该选Cyclone 选项
但是 只有Cyclone 选项 下面才能刷出来 com1 serial port
其他 都 检测不到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是接口电路
听说这个连过 板子

你这个仿真器上有写是清华的USBDM仿真器呢,Cyclone MAX不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下次要点击我的那层回复按钮,否则很容易没看到你的帖子有更新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崩溃了 一直就连不上板子 不知道 链接该如何设置
安装的usbdm_4_10_6_105 这个软件 需要打开么 ...

你应该上仿真器上的网站,下载对应的驱动。
关于这个仿真器是否正确安装,还需要与他们那边核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是接口电路
听说这个连过 板子

如果你是要SWD方式烧写程序,那么建议
SWD_DIO上拉电阻
SWD_CLK下拉或悬空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引脚上拉10K电阻(默认低电平触发的不可屏蔽中断,如果引脚足够用不建议用作其他功能)

SWD口接上VDD、SWD_CLK、SWD_DIO、Reset_b、GND这5个引脚就可以了。

楼主:
你觉得 是我仿真器驱动安装有问题是吧
我选择cyclone的选项是因为 只有这个选项下面才能刷出东西
要不然就是仿真器有问题
你能推荐个淘宝卖k60d仿真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要SWD方式烧写程序,那么建议
SWD_DIO上拉电阻
SWD_CLK下拉或悬空

你觉得 是我仿真器驱动安装有问题是吧
我选择cyclone的选项是因为 只有这个选项下面才能刷出东西
要不然就是仿真器有问题
你能推荐个淘宝卖k60d仿真器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 是我仿真器驱动安装有问题是吧
我选择cyclone的选项是因为 只有这个选项下面才能刷出东西
要不 ...

硬件方面已经按照15楼描述修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方面已经按照15楼描述修改了吗?

拿别人的板子来跑 所以我就没法飞线
他之前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方面已经按照15楼描述修改了吗?

是仿真器程序问题 我查到一点了
大神 ,你有没有K60d的程序历程
在 CW10.x下的 有的话 能不能发我一份
真心谢谢了 我在给公司做开发项目
这次挑的飞思卡尔片子 第一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仿真器程序问题 我查到一点了
大神 ,你有没有K60d的程序历程
在 CW10.x下的 有的话 能不能发我一份

飞思卡尔Kinetis K系列100MHz主频芯片的例程包可以从K60_100: Kinetis K60 - 100 MHz,以太网,USB,模拟集成微控制器(MCU)的软件与工具页面下载KINETIS512_V2_SC : Kinetis 100MHz Rev 2 Example Project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Kinetis K系列100MHz主频芯片的例程包可以从K60_100: Kinetis K60 - 100 MHz,以太网,USB,模拟 ...

手把手系列之官方例程讲解大全-Kinetis系列里面有一些关于此例程包内工程的说明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把手系列之官方例程讲解大全-Kinetis系列里面有一些关于此例程包内工程的说明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

大神 最近又有个问题,程序在跑的过程中容易跑飞
这是什么原因呢? 时钟没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最近又有个问题,程序在跑的过程中容易跑飞
这是什么原因呢? 时钟没配好? ...

【经验分享】CW10.x编译环境查找HardFault异常原因

网友B(2015-10-03):
大神,我这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载的样例程序编译时显示的错误,希望大神指教

网友C(2016-10-30):
您好!楼主,我现在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