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天一凉主从机就连接不上

楼主(2014-12-10):
CAN总线,这几天每天早上要预热一会儿主从机才能连接上,不然会提示连接不上的报警。传输的速率是250K。有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吗?尝试了好多没有非常理想的效果。

网友A:
1. CAN总线没有主从机之分
2. 预热才能连上,看上去像是通过光耦隔离,光耦通讯收到温度影响,建议你考虑下光耦的电流传输比

楼主:
把光耦去掉了,MCU直接连到CAN芯片上,效果是一样的,通信双方的晶振(质量没有问题)也换成一样的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B:
做高低温试验,同时抓波形呀。

网友C:
在冷态下看总线波形,如果波形有且看起来正常只是无法通讯,说明是本振温漂导致。要注意晶体和匹配电容的温度特性,选择合适的元件。

网友D:
想简单点,也许换个晶振就好了

网友E:
看看电缆线,先换短点的试试

网友F:
抓波形看就知道了。。
对数字电路来说···时钟漂移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G:
楼主,可以上传点CAN资料看看啊~

楼主:
今天测量晶振的波形没有,怀疑是使用了内部的RC震荡器,找编写软件人员,经过核对确实是使用了内部RC没有切换到外部的晶振,引以为戒吧。谢谢各位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