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QN8027+ATMEGA8不能发出声音

楼主(2014-12-10):
如题:Qn8027+ATMEGA8的芯片,通过读取寄存器06的数据为0x41证明IIC通讯是对的!但是按照官方的初始化例程,接收端QN8025怎么也发不出声音,说明:接收端QN8025模块是好的!QN8027也是买的模块!
下面是初始化化的代码:
void QN8027_Init(void)
{///*
    QN8027_Send[0x00] = 0x00;
    QN8027_Send[0x01] = 0x81;
    I2C_Data_Write(0x58, &QN8027_Send[0], 2);
    QN8027_delay(200);

    QN8027_Send[0x00] = 0x03;
    QN8027_Send[0x01] = 0x90;                  //xt1,xt2外部晶振12MHZ
    QN8027_Send[0x02] = 0x21;
    I2C_Data_Write(0x58, &QN8027_Send[0], 3);
    QN8027_Send[0x00] = 0x00;
    QN8027_Send[0x01] = 0x41;
    I2C_Data_Write(0x58, &QN8027_Send[0], 2);
    QN8027_Send[0x00] = 0x00;
    QN8027_Send[0x01] = 0x41;
    I2C_Data_Write(0x58, &QN8027_Send[0], 2);
    QN8027_delay(200);
}
不知道哪位朋友搞过这个芯片求指点!

网友A:
这个芯片我没用过,不过楼主能收到正确的数据证明程序没错,应是命令或频率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我没用过,不过楼主能收到正确的数据证明程序没错,应是命令或频率不对 ...

也有国产的FM芯片,但是不具备RDS功能!我按照提供的文档初始化,但是就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国产的FM芯片,但是不具备RDS功能!我按照提供的文档初始化,但是就是不对! ...

看看有没有芯片厂商或代理商的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