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大神,如何用运放实现AD转换

楼主(2014-12-10):
自学模拟电路,想用运放做一个AD转换电路,请大神指点如何实现。

网友A:
     AD转换有专门芯片,用运放可是另类思路,我觉得的用555片比运放好。

网友B:
积分型或者∑-Δ型用运放+MCU控制还是比较方便的,但要保证精度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分型或者∑-Δ型用运放+MCU控制还是比较方便的,但要保证精度不容易。

我原先想的也是用积分来实现,但是不懂如何用MCU控制,能画个草图给我看看吗?谢谢

网友C:
EDN上有个关于用MCU实现∑-Δ方式ADC的系列**。

网友D:
用运放搭比较器,输出高低,精度由使用比较器的多少决定,多少比较器也就是多少位

网友E:
方法有很多.像6楼给是是逐次逼近型AD,适用于信号源产生;还有一个常用的是利用电容充放电,电荷平衡原理,构成的多斜积分式AD,精度较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方法有很多.像6楼给是是逐次逼近型AD,适用于信号源产生;还有一个常用的是利用电容充放电,电荷平衡原理, ...

我的不是逐次逼近型AD,我这是流水线AD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