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14-12-10):
大家有没有什么高精度的电流/电压检测电路推荐咧?输入是单片机内部12位AD,要求检测精度尽量要高!以前就是用的运放加个高精度采样电阻做,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霍尔做过?

网友C:
你可以看一看ACS711芯片手册。。。。

网友D:
你的电流采样范围是多少?
精度要求多少?
12位AD 4096 AD的电压基准是多少
这些都和精度有关 不是单纯的电路决定的

网友E:
MAX9938可不便宜哈,一般的产品都难以接受这样的成本。
高精度运放+采样电阻的方式是比较低成本的方案,至于精度,就是jjjyufan版主说的几条,另外还有用的运放Vos多少?采样电阻的大小和精度?ADC的基准源是否精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流采样范围是多少?
精度要求多少?
12位AD 4096 AD的电压基准是多少

电流范围大致为0-10A吧,精度概念不是很清楚!12位AD电压基准为3.3V。

网友E:
3.3V电压基准的精度是多少?
0~10A的电流范围,要求最小能检测的电流是多少?1mA?5mA 或者10mA或者多少?
假设1mA,采样电阻用0.01欧吧,1mA下就是0.01mV,即10uV,那选择的运放Vos最大就要低于10uV才能识别的准确噢。后面就是ADC电压基准的精度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电压基准的精度是多少?
0~10A的电流范围,要求最小能检测的电流是多少?1mA?5mA 或者10mA或者多少?
...

在ADI网站上看到电流检测芯片AD8418,可通过参数表看不出它的电流检测精度是多少,请问要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3V电压基准的精度是多少?
0~10A的电流范围,要求最小能检测的电流是多少?1mA?5mA 或者10mA或者多少?
...

还有就是为什么用普通运放如LM258加上高精度采样电阻20MR的方法精度不会很高,它的精度误差损失在那一部分了?

网友F:
用24bit ADC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用普通运放如LM258加上高精度采样电阻20MR的方法精度不会很高,它的精度误差损失在那一部 ...

258 Vos在5mV的样子,采样电阻是20毫欧吧,100mA是2mV,这个采样值在LM258 Vos以内,Vos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值,负值下就把采样电压吃掉了,正值下就是叠加了,怎么能识别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