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山寨的 LiFi

楼主(2014-12-10):
LiFi 就是用可见光通信,挺有意思的。
我想用在红外遥控的基础上做一个,就是用现有的红外遥控芯片,只是把发射和接收头改成可见光的 LED。
但是调制、解调这些比较麻烦。大家能否推荐几个芯片啊?
我查了SAA3010,它好像只能发射。
谢谢!

网友A:
激光保密性和距离都给力

可惜单向性太强了,除了光纤,没别的好办法。

楼主:
继续请大家推荐遥控芯片

网友B:
可以用红外的方案,但要把LED和光敏管换成可见光的。一体化的红外接受组件不能用那种集成式的,得用早期分立式的那种组件改,自己搭接收电路当然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红外的方案,但要把LED和光敏管换成可见光的。一体化的红外接受组件不能用那种集成式的,得用早期分 ...

能不能用红外遥控的芯片,比如SAA3010,配上可见光的LED和光敏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红外遥控的芯片,比如SAA3010,配上可见光的LED和光敏管呢?

只要是不自带集成式红外光敏管的任何接收芯片就可以。哪怕是自带红外光敏管,但不是集成的一体化结构从而可拆掉的也可以。

网友C:
红外线通信太慢,以前计算机上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通信太慢,以前计算机上都有

一点都不慢。04年的时候为了给手机折腾根红外数据线,了解到当时新规范波特率已经达到16Mbps,并且有一些红外收发组件……
你说的老式计算机上的红外串口,只是在串口的基础上加个红外调制解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红外的方案,但要把LED和光敏管换成可见光的。一体化的红外接受组件不能用那种集成式的,得用早期分 ...

这个说的应该是那种带屏蔽罩的,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有厂家在生产。俺家里倒是存了点拆下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说的应该是那种带屏蔽罩的,也不知现在是否还有厂家在生产。俺家里倒是存了点拆下来的。。 ...

要买到,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