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秀出我的Atmel设计方案】 + 基于MEG16的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

楼主(2014-12-10):
   本设计以ATmega16L为主控芯片,DDS芯片产生正弦测试信号。主要由单片机控制模块、电阻测量模块、电容电感测量模块、显示模块以及电源模块等组成。电阻测量低阻、高阻采用不同方法来提高测量精度,低阻(<=50Ω)用恒流源法测量,高阻(>50Ω)采用分压法测量,电阻测量共设置5个档位。电容、电感采用矢量电流电压测量法,AD9850产生正弦测试信号测量时能够根据所测元件值的大小自动换挡。实际测试结果显示,本系统测量值与电桥测量值的相对误差均小于5%。此外,还能对电感的品质因数(Q)进行较为精确的测量。

一、理论分析与计算
1.1低阻测量方法分析
对于阻值不大于50Ω的电阻采用恒流源测量法,如图所示,电阻R1、R2阻值分别为R1R2。Rx为待测电阻,设阻值为Rx ,恒流源电流为I。继电器打到常闭端3时,设点2处的实际电压为V0,4点处实际电压为V1V0V1经放大采样后实测电压分别为V0'V1',测量完毕后,使继电器打到常开端1点,设此时2点处实际电压为V2,经放大采样后的实测电压为V2'

考虑到实际电路中放大器放大倍数的微小变化等因素的干扰,实测电压V '与实际电压V成某一函数关系,既V '=f(V),用泰勒级数展开式逼近,设
         f(x)=C+k1x+k2x2+k3x3+k4x4+……
考虑到实际测量精度需要,经过验证,只需保留常数项和一次项,可得方程组

V0 = k V0+ ΔV
V1’= k V1+ΔV
V2’=k V2+ ΔV
V0 = I (R1+R2)
V1 =IR2
V 2=IRx
求解方程组可得
Rx =R1+R2
1.2高阻测量方法分析
对于阻值大于50Ω的电阻,采用分压法测量。如图所示,电源电压Vcc恒定不变,R1、R2、R3、R4为固定电阻,其阻值分别为R1R2R3R4,当继电器打到常闭端3点时,设其实际电压为V0,打到常开端1点时,设其实际电压为V1,4点处的实际电压设为V2,三点电压经AD采样后实测电压分别为V0'V1'V2'。

类比小电阻测量方法,利用泰勒级数展开式逼近,可得方程组

V0= kV0+ ΔV
V1’= kV1+ ΔV
V2’= kV2+ ΔV
V0=VccR2/ (R1+R2)
V1=VccR3/ (R1+R3)
V2’= VccRx/ (R4+Rx)
解方程可得

1.3电容测量方法分析
电容测量电路采用容抗分压电路进行测量,电路如图。将频率为f经放大的正弦信号通入测量部分,由A/D分时采样分别采得电容电阻总分压U总及电容分压UC

此电压为矢量值,由矢量合成直角三角形公式有:
                     U总2=UC2+UR2
  U总2 =(UCωCR)2+UC2 ,ω=2πf
最终得到电容计算公式为:

1.4电感测量方法分析
电感测量电路采用感抗分压电路进行测量,电路如图。将频率为f经放大的正弦信号通入测量部分,由A/D分时采样分别采得电感电阻总分压U总及电感分压UR

由矢量合成直角三角形公式有:
U总2=UL2+UR2
类比电容计算方法,最终得到电感计算公式为:

Q值计算:

其中RS为电感等效电阻,由小电阻测量电路测得。

二、电路与程序设计
2.1系统总体框架图
2.2电阻测量电路设计
2.2.1恒流源电路
恒流源由3端正电压稳压器LM317产生

2.2.2电阻测量电路

2.3电容、电感测量电路设计

2.4信号源电路设计
采用数字频率合成(DDS)芯片AD9850构成正弦测试信号发生电路。有效值转换芯片AD637进行处理采样。电路见附录,图3-5、图3-6。

2.5显示与键盘设计(见附录,图3-7、图3-8

2.6其它电路(见附录,图3-9、图3-10

三、软件设计
程序总体流程图:

四、测量结果

经过对系统的全面测试,实际测试结果显示,本系统测量值与电桥测量值的相对误差均小于5%,还能对电感的品质因数(Q值)进行较为精确的测量。完成了题目所要求的基本功能和扩展功能,达到了设计要求。

网友A(2015-05-13):
虽然看的不是太懂,但是从中找到了我想要的东东,赞一个。。。

网友A:
那个AD9850部分的部分参数没有标出。。。可不可以有空标一下啊。

网友B(2017-05-10):
感谢,我正好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