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分享】+ KL46的GPIO

楼主(2014-12-11):
无论拿到哪种芯片,都习 惯首先看GPIO模块, 先从GPIO输出开始玩起, 简单不会让人产生很难的感觉,
kL46GPIO5个组IO
A
B
C
D
E
另外KL系列的还有两种GPIO,一种是普通的 GPIO,另一种是高速的 GPIO(FGPIO) FGPIO 是单总线周期的工作模式,FGPIO可实现1-cycle单周期执行GPIO操作,因此用户在用软件模拟各种协议,比如SPI或者UART等标准时,速度更快, 操作更加容易。
今天我就KL46的普通GPIO实现软件SPI,来刷OLED
GPIO涉及几个寄存器:
管脚控制寄存器:    Pin Control Register n(PORTx_PCRn)
我们把管脚设为GPIO,我们只需设置MUX10~8位)配置成GPIO模式即可,如手册的说明:
只要把MUX配置成001即可把你所选择的管脚设置位GPIO,如把PORTC5设置位GPIO模式的例子是:PORTC_PCR5  = PORT_PCR_MUX(1)| PORT_PCR_DSE_MASK;
还有值得提醒的是DSE位,这个位把IO口的驱动能力设置成驱动能力强模式,相对还有驱动能力弱模式,如手册的说明截图:
管脚数据输出寄存器:Port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GPIOx_PDDR)
这个寄存器是把管脚的状态输出,把相应管脚的GPIOx_PDDR置一就是设置管脚位输出,否则就是设为输入,如把PORTC5设置为输出的例子:GPIOC_PDDR |= (1<<5);
手册上说明如下:
管脚置位输出寄存器:Port Set Output Register (GPIOx_PSOR)
这个寄存器是控制PDORn的值,而PDORn如果是1,在管脚设置为输出时,管脚就会输出高电平,否则低电平,如手册的关于PDORn的说明:
然后用户可以通过对GPIOx_PSOR寄存器写1就是把PDORn设为1,这样管脚就会输出高电平了(在管脚设置为输出时),还有注意的是,对GPIOx_PSOR0是不会影响PDORn寄存器的值的,这点大家要注意,手册的说明如下:
管脚清零输出寄存器:Port Clear Output Register (GPIOx_PCOR)
这个寄存器跟上面的Port Set Output Register (GPIOx_PSOR)寄存器是一样的,用户对这个寄存器写1,就是把PDORn的值写为0,这样管脚就会输出低电平。同样要注意的是对这个寄存器写0是不会影响到PDORn的值的。手册的说明如下图:
现在我来讲解我的程序的流程吧。
首先是运行执行main函数之前,会进行系统时钟初始化这些操作,把时钟倍频到48M
这部分我前面关于时钟这里有说明,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帖子:
然后就是进行OLED的初始化,源代码如下:
void LCD_Init(void)
{
        OLED_GPIO_Init();

        LCD_SCL_H;
        //LCD_CS=1;

        LCD_RST_L;
        LCD_DLY_ms(50);
        LCD_RST_H;

  Set_Display_On_Off(0x00);                  // Display Off (0x00/0x01)
  Set_Display_Clock(0x80);                  //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Set_Multiplex_Ratio(0x3F);                // 1/64 Duty (0x0F~0x3F)
  Set_Display_Offset(0x00);                  //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SetStartLine(0x00);                              //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Set_Charge_Pump(0x04);                    // Enable Embedded DC/DC Converter (0x00/0x04)
  SetAddressingMode(0x02);                  //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Set_Segment_Remap(0x01);                  //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00???? 0x01??
  Set_Common_Remap(0x08);                          //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00???? 0x08??
  Set_Common_Config(0x10);                  // Set Sequential Configuration (0x00/0x10)
  SetContrastControl(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Set_Precharge_Period(0xF1);                //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Set_VCOMH(0x40);                                //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Set_Entire_Display(0x00);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00/0x01)
  Set_Inverse_Display(0x00);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00/0x01)
  Set_Display_On_Off(0x01);                  // Display On (0x00/0x01)
  LCD_Fill(0x00);  //????
  LCD_Set_Pos(0,0);

}
前面是GPIO的初始化,后面是设置OLED的相关显示参数。
OLED管脚的初始化源代码: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把PORTC5,PORTC7,PORTC9,PORTC11设为GPIO
  PORTC_PCR5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PORTC_PCR7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PORTC_PCR9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PORTC_PCR11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把PORTC5,PORTC7,PORTC9,PORTC11管脚的方向设为输出
  GPIOC_PDDR |= (1<<5);
  GPIOC_PDDR |= (1<<7);
  GPIOC_PDDR |= (1<<9);
  GPIOC_PDDR |= (1<<11);
  //把PORTC5,PORTC7,PORTC9,PORTC11的电平初始化为高电平
  GPIOC_PSOR |= (1<<5);
  GPIOC_PSOR |= (1<<7);
  GPIOC_PSOR |= (1<<9);
  GPIOC_PSOR |= (1<<11);

}
然后就是我的显示效果图:
:victory::lol效果还可以,OLED上显示21IC,和我的ID号:qiangzai00001,这个工程是我仿照官方建,主要是考虑到代码容易共享,这样就方便上传到网上了。
源代码:

网友A(2016-02-28):
数据手册能发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能发一份吗

可以在飞思卡尔的官网找到的

网友B(2017-01-11):
这个板子上是不是带仿真器啊?可不可以直接用方头USB烧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