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11):
     CCS版本为5.4.0。使用中遇到这么几个问题

     1. 已有一个名为Demo的Project,能够正常打开和编译。将Demo复制一份,命名为Demo1,与Demo存放在同一路径下。

         结果发现“Import CCS Eclipse Project”时,提示“Some projects cannot be imported because they already exist in the workspace”

         无法将其在“Project Explorer”中打开。

     2. 在“TI Resource Explorer”中正常导入一个项目,比如“MSP430F55xx_WDT_01”;

         然后再从“TI Resource Explorer”中将其Delete;

         当我再次想将“MSP430F55xx_WDT_01”这个项目导入到“TI Resource Explorer”中时,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Issue that may requir your attention were encountered while creating the project(s)”,

         “Detail”显示为“An Eclipse project already exists at location 'C\.......'”,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1、虽然你更换了文件夹名称,但是工程名称并没有改变,会和前面的工程重名
2、再次导入这个工程前,建议把原来导入工程时创建的工程文件和有关文件夹清理干净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问题2搞清楚了,但问题1的话,我要怎么修改工程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问题2搞清楚了,但问题1的话,我要怎么修改工程名呢?

把第一个工程关上,再打开复制文件夹里的工程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个工程关上,再打开复制文件夹里的工程就没问题了

那如果要把两个工程同时在“Project Explorer”中打开呢?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要把两个工程同时在“Project Explorer”中打开呢?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 ...

如果你想复制一个工程,你可以在工程项目栏里,选择一个工程,点右键选择复制,然后在工程项目栏空白处点右键选择粘贴。会弹出copy project对话框,在这里可以填写你的新工程的名字和存储路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