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知道STM32是否已经进入了standby模式

楼主(2014-12-11):
最近在做低功耗,整机电流是降到4MA了,不过不确定它是否已经真正进入了standby模式,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MCU已经进入了standby模式呢

网友A:
standby模式?这个电流也大了吧?是单片机还是整个电路板的电流?确定io都设置为输入浮空没有?

楼主:
4MA是整机电流。我也觉得电流有点大,所以就想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MCU是否已经进入了standby模式。MCU进入standby模式,相当于复位了吧,IO口都是高阻态了,设置浮空输入也没用吧

网友B:
如果是整机电流,那也还好啊;
楼主想办法,用万用表测试各模块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MA是整机电流。我也觉得电流有点大,所以就想问下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MCU是否已经进入了standby模式。MCU进 ...

很简单,分别测试不进入和进入standby的电流,相减看看单片机电流是多少可以判断是否进入该模式。
此外,别想当然了,进入standby模式前,IO必须设置为输入浮空。

网友C:
使用IO口输出高电平驱动LED,正常状态常亮,然后进入待机就自动灭灯了。
等灯灭了,再去测量ST芯片的待机电流。注意不要测量到其他器件的功耗,否则你没法判断ST芯片是否真的进入待机。

网友D(2015-11-04):
LZ,想问下,你standby模式最后调试的结果如何了????

网友E(2017-02-16):
楼主,请问这个帖子结果如何?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种状况,无法进入超低功耗

网友F:
整机电流不仅单片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