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关STM32的LTDC和DMA2D讨论

楼主(2014-12-11):
最近在做有关STM32F429的液晶屏控制,因为STM32具有LTDC和DMA2D,可以节约成本,但,这两个控制的原理不是很清楚,希望知道的传授一下知识。

网友A:
原理我讲不清楚;
让香水城来回答;

网友B:
根据简单使用和网上的资料猜测。
ltdc是直接驱动rgb屏,需要自己开辟显示缓存ram,可以整三层,可以分别设置透明度,最后ltdc合成输出。
至于dma2d,没用过,貌似也就是个针对颜色数据的简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