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功耗

楼主(2014-12-11):
小弟用MSP430单片机,程序进入LPM4模式,电流仍然有100uA,怎么能降下来电流啊,大神们支支招啊

网友A:
你测量的电流是只有msp430的电流,还是带着外围电路?
带外围电路的话这个电流值很低了

楼主:
电路外围模块全关闭了,而且用到3V的器件我都断开了,那就只有单片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外围模块全关闭了,而且用到3V的器件我都断开了,那就只有单片机了。。。 ...

关闭不代表不用电,建议全部断开
:L
另外,不知道你是在什么位置测量的,要在供电电路后面到msp430的电源引脚间进行测量
电源供电电路也是耗电的

楼主:
是在单片机电源端量的。我把所有3V电源的其他芯片全断开了,IO供电的芯片也断开了,测量电流10u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单片机电源端量的。我把所有3V电源的其他芯片全断开了,IO供电的芯片也断开了,测量电流10uA ...

io你怎么处理的?什么状态?
你参考下这个资料吧:https://bbs.21ic.com/icview-587006-1-1.html

网友B:
确认下外围工作模块的都被控制为省电的模式的么,,还有看下单片机的IO口的设置的吧。

网友C:
个人认为MSP430低功耗模式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讲究的是平均功耗,即大部分时间在standby,有些系统在一直跑的时候也需要低功耗,那才是真正的低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