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真心求教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4-12-11):
电路如图,PC通过一个usb转485连接4台仪表,设备安装现场干扰太大,现场的其他电气设备不工作的时候通信正常,只要那些电气设备一开始工作就没有通信了,连线用的是485专用通信电缆,4台仪表通过手拉手的方式连接,试过把屏蔽层接一个仪表的地,任何时候都没有通信了,屏蔽层不接地的时候通信可以持续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就中断了,真心求教如何提高485的抗干扰能力,A,B端要不要接上拉和下来电阻?屏蔽层接地应该接在大地上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抗干扰措施?谢谢!补充一点,电脑跟仪表的距离很近,不超过50米

网友A:
终端电阻都没
什么叫手拉手?
估计和你的连线有关的

楼主:
终端电阻是指的那个120Ω电阻吗?距离不超过50米,而且只带了4台仪表,所以没有接,手拉手接线方式就是一台仪表的A,B并出2根线再连接第二台仪表的A,B,以此类推

网友B:
终端电阻要加,偏置倒不一定。干扰大的话,电缆要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要加,偏置倒不一定。干扰大的话,电缆要用屏蔽电缆,屏蔽层接大地。 ...

电缆已经用485专用屏蔽双绞电缆,谢谢,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一下。你说的终端电阻就是120Ω电阻吗,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加在最后一个仪表的AB两端?USB转485那端的AB还要接吗?

网友C:
四台设备加一个终端电阻就行,另外用示波器看一下通讯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台设备加一个终端电阻就行,另外用示波器看一下通讯波形是否正常。

是加在最后一台也就是第四台仪表的AB端子上吗?

网友D:
看到电路图就头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缆已经用485专用屏蔽双绞电缆,谢谢,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一下。你说的终端电阻就是120Ω电阻吗,加在什么 ...

终端电阻,顾名思义就是要加在线路的终端,一头一个。USB转的要看里面是否已经具有,有了就不要再加了。有没有看模块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顾名思义就是要加在线路的终端,一头一个。USB转的要看里面是否已经具有,有了就不要再加了。 ...

谢谢你的回帖,我加上试试,屏蔽层接大地的话反而没有通信了,真是说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我加上试试,屏蔽层接大地的话反而没有通信了,真是说不通 ...

检查线路,一定有错。注意屏蔽层只能接大地不能接系统内其它地方,需要连接参考地时要用芯线。

楼主:
这个是从仪表的AB端测的波形,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

楼主:
再上一个全的,黄色是控制端的波形

网友B:
你的总线存在浮空态,应加静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总线存在浮空态,应加静态偏置。

AB两端的电压在没有收发数据的时候不应该是高电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两端的电压在没有收发数据的时候不应该是高电平吗?

如果总线上没有处于发送的节点,那么总线就会浮空,必须加偏置。只有良好的时序控制,保证总线电平始终都有控制才可以不加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总线上没有处于发送的节点,那么总线就会浮空,必须加偏置。只有良好的时序控制,保证总线电平始终都 ...

谢谢chunyang的耐心解答,是不是要把A接个上拉电阻,B接个下拉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耐心解答,是不是要把A接个上拉电阻,B接个下拉电阻呢?

看老帖,相关问题讲过无数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耐心解答,是不是要把A接个上拉电阻,B接个下拉电阻呢?

大多数情况下加上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老帖,相关问题讲过无数遍了。

你好,请问这次的波形正常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次的波形正常了吗?

空闲时怎么还是浮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闲时怎么还是浮空的?

晕死了,再改,下面这个波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死了,再改,下面这个波形呢?

呵呵,这次又出现了振铃,应查查是否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次又出现了振铃,应查查是否为干扰。

非常形象的比喻,呵呵,加了了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后,波形变成下面这个样子了,看起来干扰小了很多,不过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搞不明白

楼主:
AB间的电压在空闲的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波形出现浮空是不是电脑这边的干扰呢?换了一个带光电隔离的USB转485转换器就好了

楼主:
经过观察发现2个分站连在一起的时候干扰大一些
连一台分站时的波形

连2台分站时候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间的电压在空闲的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485是差分信号,不能说什么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应当说是逻辑1或逻辑0。空闲时需为逻辑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形象的比喻,呵呵,加了了一个120欧姆的终端电阻后,波形变成下面这个样子了,看起来干扰小了很多, ...

不是“形象比喻”,是术语。终端电阻必须有,否则偏置不成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波形出现浮空是不是电脑这边的干扰呢?换了一个带光电隔离的USB转485转换器就好了 ...

浮空和干扰不是一码事,浮空时容易受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观察发现2个分站连在一起的时候干扰大一些
连一台分站时的波形

有干扰正常,特别是工业现场的干扰往往很重。

网友B:
楼主应该好好补补基础课,特别是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好好补补基础课,特别是模拟电路。

模拟电路不及格哦

网友F:
“试过把屏蔽层接一个仪表的地,任何时候都没有通信了”!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把屏蔽层接一个仪表的地,任何时候都没有通信了”!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吗! ...

确实是个大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G:
A线对电源加15~20K电阻上拉,B线对地15~20K电阻下拉,以保证空闲时稳定状态。

网友G:
可能的话加个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个大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不,找找看看,这里应该是个切入点。
现在只有你在现场,那么就你针对这个问题试试做做实验。不同的实验比对结果也许会启发你的!

楼主:
用带光电隔离的usb转485转换器非常管用

网友H(2015-03-10):
再不行考虑隔离功能的485中继器,aneme.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不行考虑隔离功能的485中继器,aneme.taobao.com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次距离较近,只有一百多米,如果距离远的话就该考虑用带隔离功能的485中继器。

网友I(2015-06-06):
确定电路没问题是吧?,怎么好像电路都没做一些滤波啊,隔离啊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定电路没问题是吧?,怎么好像电路都没做一些滤波啊,隔离啊之类的!

多谢回复,原因已经找到了,确实是因为没有隔离的问题,加上光电隔离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I:
能解决就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原因已经找到了,确实是因为没有隔离的问题,加上光电隔离问题就解决了 ...

是T/R用光耦隔离吗?为什么我之前没有用过隔离也能通信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T/R用光耦隔离吗?为什么我之前没有用过隔离也能通信正常呢?

现场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