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的.hex文件

楼主(2014-12-11):
DSP中CCS默认生成的是.out文件,使用hex2000转换成.hex文件后,里面的数据如下:

里面有很多行,图中方框所在的列代表每一行的有效数据的开始。

我想问的是如何把这些有效的数据提取出来到一个Uint16数组 的buf中?
如结果为
buf[0] = 0x0073;
buf[1] = 0x06CE;
buf[2] = 0x761B;
等等....
各位有相关的处理经验吗?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小工具读取.hex文件,然后把你要的数据由文本转换为十六进制数,输出为一个类似的C语言数组。现成得估计没有。

网友B:
看到用C/C++处理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