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数字地、模拟地、大地之间的连接

楼主(2014-12-11):
(无正文)

楼主:
接地也是门学问啊!顶起~~~   PS:求资料

网友A:
电阻提供放电回路,模拟隔离基本同上

网友B:
这不叫退耦。如果你把它叫成退耦,就说明你理解错了
它的作用恰恰就是提供交流耦合。
从EMC的角度来说,两个地直连是最好的。
但在一个大的系统中,直连会造成直流环流和低频环流。为了阻断环流,就用一个不太大的电容相连。
对于EMC问题来说,一般都是高频问题,所以一个小电容就提供足够低的阻抗了,近似于直连。

至于并联的1M电阻,是为了泻放静电电荷,避免静电累积从而击穿电容

网友C:
从EMC的角度来说,工作地GND与市电的保护地PE(FG)直连是最好的。
但在系统中,直连会增加触电的机会。所以要串联安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F:
电子行业中、有一项叫“接地工程”!
  接大地、也就是EP、指电气设备…
  接地—GND  或数字地、是电子设备(实际是实际电路的具体安排)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1M电阻太小了吧?

网友H:
记得还见过用个MOSFET连接两个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不叫退耦。如果你把它叫成退耦,就说明你理解错了
它的作用恰恰就是提供交流耦合。
从EMC的角度来说,两 ...

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