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安富莱】STM32F407开发板光盘资料更新至V4.5版本,欢迎下载

楼主(2014-12-11):
说明:
1.  上次开源的地址:【安富莱】F4开发板光盘全开源(丰富软件资源,强劲硬件配置) https://bbs.21ic.com/icview-839068-1-1.html
2.  从2013年5月份发布至今开发板硬件更新过5个版本,软件资料更新过40次,现在还在持续的更新中。300多个应用实例,4套用户手册
     供大家参考。
3.  我们的数字信号处理教程已经完成32期,还有10几期即将完成,元旦后会在论坛发布,这个DPS教程以Matlab和我们原创示波器为平台。
     示波器的设计我们会专门整理5期教程详细讲解制作过程,这个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开源了。
4.  另外明天双12了,我们板子9折包邮。同时在此感谢21ic论坛,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的支持,非常感谢。淘宝链接

---------------------------------------------------------------------------------------------------------------------
当前最新STM32-V5开发板光盘资料V4.5百度网盘全下载(2014-12-11):
光盘A: http://pan.baidu.com/s/1sjLoRbZ
光盘B: http://pan.baidu.com/s/1jGraW0Q

---------------------------------------------------------------------------------------------------------------------
先说下元旦后要发布的示波器,发布的时候FFT,FIR滤波等都会加上,并有5期左右教程详细的讲解制作过程,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开源。

示波器的更新记录如下,这个基础版本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只是后面制作DSP教程先放下了,等待后面DSP教程搞好后加上DSP算法。
此示波器是基于uCOS-III+STemWin+FatFS设计的,实时性完全跟的上。
2014-7-23
1.  确定示波器的刷新方案,刷新效果基本满意。
2014-7-31
1.  初步的示波器界面已经完成。
2014-8-2
1. 时间和幅度的测量功能已经加入,支持测量值的30种动态添加(峰峰值,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2014-8-5
1. 更改ADC的采样为实时采样,只有更改采样率的时候才做暂停和重新开启处理。
2. 自动触发功能已经实现,单次和多次触发方案研究中。
2014-8-6
1. 最高采样率8.4Msps,完美实现定时器触发调节,12位采样精度(并非芯片支持的3ADC快速交叉,此方法安富莱电子原创)。
2014-8-8
1. 上升沿的捕获功能已经实现,实际捕获实体按键的抖动效果不错。
2014-8-9
1. 自动触发的情况下,可以实时观察6kb的数据。
2014-8-11
1. 正常触发的情况下,可以实时观察6kb的数据。
2. 支持5种波形显示效果。
2014-8-12
1. 实现1sps到8.4Msps的采样率,都可以正常显示波形,至此高速和低速的波形都可以显示了。
/*
    单通道采样率,从2.8Msps到1sps
    三通道采样率, 8.4Msps到1sps
*/
const uint32_t g_SampleFreqTable[][2] =
{
//2.8Msps
//2Msps
//1Msps
//500Ksps
//200Ksps

//100Ksps
//50Ksps
//20Ksps
//10Ksps
//5Ksps

//2Ksps
//1Ksps
//500sps
//200sps
//100sps

//50sps
//20sps
//10sps
//5sps
//2sps
//1sps
};

楼主:
软件更新记录如下(共更新了40个版本):

2014-12-05 V4.5
1. 升级emWin综合例子到 V1.2a。
        暂时删除背景图片显示,方便客户下载代码到开发板上面就可以运行,不需要外部存储介质。
        增加四点触摸校准功能。校准好后会将触摸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后面使用会自动加载参数。
2. 新增气压芯片BMP180芯片资料和三轴磁力计MAG3110的数据手册。
  路径:02.硬件资料\01.STM32-V5主板\主板外围芯片数据手册

2014-11-30 V4.4
1. 添加例程: DAC8562(16位DAC)例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高级篇例程(裸机)\
           V5-130_DAC8562(16位DAC)例程(V1.2).zip

2. 添加例程: ESP8266串口转WIFI模块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高级篇例程(裸机)\
           V5-131a_ESP8266串口WIFI模块例程(测试AT指令)(V1.2).zip

2014-11-10 V4.3
1. 升级emWin综合例子到 V1.2a。
   之前版本RTC闹钟中断忘了写中断函数了。如果板子上面不用电池的话,
   基本开机过一会就死机。
      路径: STM32-V5光盘A\01.开发板例程\05.emWin综合例程\V1.2a
2. 升级出厂程序到 V1.3;
   (1)主界面增加2个图标,DAC8501, DAC8562。可以测试双路DAC模块。
   (2)增加若干个预留的图标。实现滑动切换图片页面。仅仅4.3寸屏(480*272)和
      3.5寸屏(480*320)才会有2个图标页面。
      5.0寸和7.0寸(800*480)分辨率较大,所有图标可以放在一页。

2014-11-05 V4.2
1. 修正出厂程序的BUG ,升级到V1.2, 增加3.5寸屏的驱动。
2. 添加D030-6主板的硬件资料
     路径: STM32-V5光盘\STM32-V5光盘A\02.硬件资料\01.STM32-V5主板\主板第5版(D030-6)
3. 添加34P接口显示模块的资料。
     路径: STM32-V5光盘A\02.硬件资料\02.显示模块
4. 添加RS485数码管显示器的说明书
     路径:STM32-V5光盘A\02.硬件资料\12.RS485数码管显示器

2014-10-21 V4.1
1. 修正出厂程序的BUG ,升级到V1.1, 解决串行FLASH报错问题

2014-10-18 V4.0【重大更新】
1. 升级例程: 解决SD卡无法写入文件的问题。其他SD卡例子无问题。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高级篇例程(裸机)\
        V5-107d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D卡、NAND Flash和U盘)(V1.2a).zip

2. 添加FatFS官网资源: 路径 STM32-V5光盘A\01.开发板例程\97.FatFS官网资源

3. 出厂程序升级
        1. 支持 LCD横屏、旋转90°、旋转180°、旋转270°(触摸无需重新校准)
           主界面下按摇杆OK键可以切换屏幕方向
        2. FatFS版本由R0.09升级到 R0.10b
        3. 支持新款RA8875屏(字库图库用25Q128)
        4. 触摸屏和按键测试界面增加按 K1,K2键切换图片。

4. 添加D030-5主板的硬件资料以及配套的显示模块的资料。

2014-07-20 V3.9
1. 升级emWin综合例程到V1.2
   路径: STM32-V5光盘A\05.emWin综合例程\V1.2
   修改记录:
        1. 更新bsp_sdio_sd驱动代码到V1.1.2(修改自官方的驱动,以前的版本是V1.0.2)。
        2. 修改屏幕截图函数使用emWin自带的GUI_BMP_Serialize和GUI_BMP_SerializeEx。
        3. 升级fatfs到0.10b,并且支持fatfs的多任务。
        4. 升级STemWin到5.24b
        5. 更新RTC驱动。
        6. 修改第一次点击ICONVIEW控件后,再次使用需要点击两次的问题。
        7. 修改退出子界面的时候重复加载背景图片的问题。
        8. 实现背景图片的超快速绘制,界面效果更佳流畅。
        9. 更触摸算法,现在的触摸更加准确并灵敏。
        10. 删除触摸校准功能界面,Flash界面和OLED的显示功能。
        11. 更新SD卡中存储的内容,删除背景图片和Picture文件夹,使用截图功能的时候
            会自动创建picsave文件夹。

2014-07-14 V3.8 【重大更新,发布STemWin提高篇例程】
1. 增加 STemWin提高篇例程
   路径: STM32-V5光盘A\01.开发板例程\04.STemWin教程和例子\10期STemWin提高篇实例

2014-06-28 V3.7
1. BmpWrite.bin 文件更新。RA8875外挂图库芯片的文件更新
2. 出厂程序升级到 V0.71  (未完成,后期再改进)
3. 更新主板原理图和PCB图(对应D030-4)
   路径:STM32-V5光盘A\02.硬件资料\01.STM32-V5主板\主板第3版(D030-4)

2014-06-25 V3.6
1. 添加例程: 串行Flash FatFS文件系统例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高级篇例程(裸机)\
        V5-107f_SD卡FatFS文件系统+SD卡虚拟U盘(V1.2).zip

2014-06-15 V3.5
1. 添加例程: 串行Flash FatFS文件系统例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高级篇例程(裸机)\
        V5-107e_FatFS文件系统例程(SPI串行Flash)(V1.2).rar

2014-05-22 V3.4
1. 升级emWin综合例子,支持4.3寸屏,增加触摸校准功能。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5.emWin综合例程\V1.1

2014-05-07 V3.3 【重大更新,发布STemWin教程】
1. 添加 04.STemWin教程和例子(1-60期)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4.STemWin教程和例子

2014-03-23 V3.2
1. 添加uCOS-II 例程 11个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9.uCOS-II例子

2014-03-05 V3.1 【小幅更新】
1. 7寸增强型显示模块(D017-2)尺寸图更新(增加可视区)
路径: 02.硬件资料\02.显示模块\7.0寸显示模块

2. 升级UCOS-III+emWin所有例程,全部添加IAR工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3.UCOS-III+emWin例程

3. 更新uCOS-III系统移植过程详解例子中的IAR工程(6.3可以打开)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8.uCOS-III教程和配套例子\μCOS-III配套例子\

4. FreeRTOS每个例子添加IAR工程
路径: 06.FreeRTOS操作系统例程

5. 添加2个工程解决uCOS-III FPU问题. 实际测试MDK4.54,4.73,5.10版本和
   IAR6.3,6.7均没有问题。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98.解决uCOS-III FPU问题的工程代码
   uCOS-III+STemWin5.22+FatFS(含IAR和MDK).rar
   uCOS-III工程(含IAR和MDK).rar

2014-03-02 V3.0 【重大更新】
1. 用户手册更新至V2.0版本 --- 全面整理文档排版格式

2. 全部的例程名称统一编码

3. 基础篇例程【V5-001 至 V5-012】升级固件库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1.基础篇例程(裸机)

4. 高级篇例程【V5-101 至 V5-128】升级固件库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高级篇例程(裸机)

5. FreeRTOS例程【V5-300 至 V5-315】升级。固件库升级到 V1.3.0; FreeRTOS从V7.5.2
    升级到V8.0.0; STemWin升级到5.22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6.FreeRTOS例程

6. RTX操作系统例程【V5-400 至 V5-407】升级 将F4的固件库升级到1.3.0版本。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7.RTX操作系统例程

7. uCOS-III教程和例子升级 (补充到第9章)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8.uCOS-III教程和配套例子

8. 03.UCOS-III例程 文件夹更名为 03.UCOS-III+emWin例程【V5-600 至 V5-608】;
   同时升级例程的固件库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3.UCOS-III+emWin例程

9. 添加几款字模软件、TCP UDP协议测试软件
  路径: 04.工具软件\16.TCP UDP协议测试工具

2014-02-19 V2.9
1. 升级出厂程序到 V0.7版,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0.开发板预装的程序(出厂程序)
   a) STM32F4固件库升级到最新 V1.3.0  (功能配置已更改)
   b) LwIP版本由V1.3.2升级到V1.4.1
   a) WEB服务器界面 LwIP支持动态修改IP地址。
   b) "触摸屏和按键" 界面中增加PS/2键盘鼠标、红外遥控器功能、显示RA8875外挂图库芯
      片中的图片
   c) 增加"AD7705模块"测试界面 --- 双通道16位ADC
   d) 增加"ADS1256模块"测试界面 --- 8通道24位ADC
   e) "RA8875字库"界面
       - 增加写图库芯片功能 (图片放到NAND Flash磁盘 \RA8875文件夹)
       - 提高写NOR Flash的速度
   f) NAND Flash\RA8875文件夹增加BmpWrite.bin文件,这是写入到RA8875图库芯片的文件.
   g) "MEMS传感器"界面,增加DS18B20和DHT11测试功能

2. 增加PS/2键盘和鼠标例程  (固件库最新版本 V1.3.0)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提高篇例程(裸机)\F4-029_PS2键盘和鼠标例程(V1.2).rar

2014-02-18 V2.8
1. 添加uCOS-III教程和配套资源(第1-7期)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8.uCOS-III教程和配套例子

2014-02-12 V2.7
1. 添加 F4-025_DAC8051模块例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提高篇例程(裸机)\F4-025_DAC8051模块例程(双路16位DAC)
       (V1.1).rar
2. 添加 F4-026_DS18B20温度传感器例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提高篇例程(裸机)\F4-026_DS18B20温度传感器例程(V1.1).rar
3. 添加 F4-027_DHT11 例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提高篇例程(裸机)\F4-027_DHT11温湿度传感器例程(V1.1).rar
4. 添加 F4-028_红外遥控器例程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提高篇例程(裸机)\F4-028_红外遥控器例程(V1.1).rar
5. 添加文件夹: \01.开发板例程\99.ST固件库源文件

2014-01-16 V2.6
1. 添加 ADS1256例程(8通道带PGA的24位ADC)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提高篇例程(裸机)\F4-024_ADS1256模块例程(8通道带PGA的24位
       ADC)(V1.1).rar
2.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7版本,添加提高篇例程介绍(第2个 串口FIFO)

2014-01-15 V2.5
1.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6版本,添加提高篇例程介绍(第1个 按键FIFO)
2. 例程文件夹名字更新。

2014-01-13 V2.4
1.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5版本,添加第19章 ADC实验
2. 增加ADC实验基础教程和例程资源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0.基础教程配套例程资源\第15期:ADC实验.zip

2014-01-06 V2.3
1.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4版本,添加第18章 DAC实验
2. 增加DAC实验基础教程和例程资源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0.基础教程配套例程资源\第14期:DAC实验.rar
3. 添加AD7705模块的硬件资料
路径: \02.硬件资料\11.AD7705模块(2通道带PGA的16位ADC)

2013-12-24 V2.2
1.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3版本,添加了基础教程章节(第16,17章)
2. 增加AD7705模块的例程: F4-023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裸机例程(安富莱原创)\F4-023_AD7705模块例程(2通道带PGA的
       16位ADC)(V1.1).rar
3. 增加CRC(循环容易校验)基础教程和例程资源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0.基础教程配套例程资源\第12期:CRC实验.rar
4. 增加RNG(随机数)基础教程和例程资源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0.基础教程配套例程资源\第13期:RNG实验.rar

2013-12-17 V2.1
1.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2版本,添加了基础教程章节(第15章)
2. 增加基础教程对应的例程资源
路径:\01.开发板例程\00.基础教程配套例程资源\第11期:RTC实验.zip

2013-12-09 V2.0
1.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1版本,添加了基础教程章节(第5章-第14章)
2. 增加基础教程对应的例程资源
路径:\01.开发板例程\00.基础教程配套例程资源(第1-10期)

2013-09-24 V1.8
1. 增加NOR Flash脚本工程(For J-Link)
路径: 04.工具软件\3.JLink仿真器驱动\提取 J-Link读写NOR Flash的脚本
       04.工具软件\3.JLink仿真器驱动\JLink仿真器驱动\J-Link配置文件
2. 用户手册升级到 V1.0版本,添加NOR Flash的烧写方法。
3. 出厂程序升级到V0.63, 解决IAR工程编译问题。增加图片背景,解决RA8875底层驱动问题。

2013-09-21 V1.7
1. 添加 RTX 例子(8个)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7.RTX基础例程

2013-09-10 V1.6
1. 添加FreeRTOS例程(16个例子)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6.FreeRTOS例程
2. 添加PCB封装库
  路径: 02.硬件资料\01.STM32-V5主板\SCH和PCB库

2013-08-20 V1.5
1. 更新GPS模块资料D038-3
   路径: 02.硬件资料\09.GPS模块

2013-08-03 V1.4
1. 添加MP3模块的资料
   路径: 02.硬件资料\10.MP3解码器模块
2. 升级开发板用户手册到V0.8版本, 增加"检测开发板硬件"章节
   路径: 光盘根目录

2013-08-01 V1.3
1. 添加UBLOX方案的GPS模块资料。
   路径: 02.硬件资料\09.GPS模块
2. 更新主板部分IC的Datasheet
   路径: 02.硬件资料\01.STM32-V5主板\主板外围芯片数据手册
3. 更新裸机例程(添加和更新部分例子)
   路径: 01.开发板例程\02.裸机例程(安富莱原创)

2013-07-26 V1.2
1. 添加7寸显示模块(增强版)的尺寸图和原理图.
   路径: 02.硬件资料\02.显示模块\7.0寸显示模块

2013-07-19 V1.1  --- 这是较大规模的更新
1. 增加 03.图片资源
2. 01.开发板预装的程序对子文件夹重新排列,专门说明出厂预装的程序
3. 出厂预装的例程升级到版本 V0.62
4. 裸机例程大部分升级BSP库,例程版本到V1.1; 完善IAR工程和例程说明,补充接线图和执行
   结果截图
   例程的Doc文件夹增加相关的芯片的pdf数据手册.

2013-06-28 V1.0
1. 更新01.开发板例程\emWin例程(Eric2013原创)
   a) Ex038-WIDGET_GraphXY.c.zip
   b) Ex041-WIDGET_GraphYT.c.zip
2. 添加 emWin综合例程(7寸屏,V1.0_2013-06-30)(Eric2013原创).zip
3. 工具软件增加:
        (13). 图片图标处理软件
        (14).字库提取软件

2013-06-21 V0.9
1. 更新说明书到V0.7版本
2. 更新 F4-001,002,003例程到V1.1版本 (添加支持IAR工程)
3. 更新 F4-999出厂程序到 V0.56版本

2013-06-10 V0.8
1. 更新说明书到V0.6版本
2. 更新出厂测试程序到 V0.55版本

2013-06-03 V0.7
1. 更新KEIL工具包,删除KEIL3 和 KEIL4.13, 放入KEIL 4.54

2013-05-31 V0.6
1. 添加 emWin 和 uCOS-iii例程

2013-05-21 V0.5
1. 首版。说明书和例程还不完善。

楼主:
STM32-V5主板硬件更新记录:
D030-6: 第5版(批量供货)
        1. 解决部分丝印错误问题.
        2. FM收音机增加耳机天线回路

D030-5: 第4版(批量供货)
        1. 主板上的TFT显示接口脚位由30P调整为34P。主板缺省配加高的双排母。
        2. 显示模块的接口的脚位由30P调整为34P。显示模块缺省配DC3-30P插座。
        3. 增加了FPC-32P显示接口(预留功能,不使用)。
           如果FPC线过长(大于15cm,则不稳定),后续可能修改为40P接口。
        4. 增加PH2.0-10P显示接口,用于SPI方式连接RA8875显示模块。
        5. 增加支持3.5寸(480x320)显示屏(自带驱动IC)。
        6. 收音机芯片由Si4730(AM/FM) 修改为Si4704(FM)。增加支持耳机天线。
        7. 5V电源电路由XL1509(2A) 修改XL2596(3A)。解决电源电路发热量大的问题。
        8. KF128接线端子增加了12V输出。方便接一些12供电的外设(比如LED-485数码管)。
        9. 按键的8个GPIO全部引出到一个单排针。
        10. 增加一个4P的排针,引出I2C总线。
        11. 增加了一个无源蜂鸣器(和红外发射管通过跳线帽切换使用)
        12. 去掉扬声器模块。音频功放直接集成到主板。音腔扬声器直接安装到主板。
        13. 复位和ISP按钮调整到板子的右下角,方便使用。
        14. MicroUSB的插座由纯贴片的修改带插脚的贴片座,以提高机械强度。

D030-4: 第3版(批量供货)
        1. 摄像头接口的第6,7脚线序调整,和其他厂家线序保持一致。
        2. 提高PCB可焊性,HMC5833L和BH1750FVI 芯片的PCB引脚封装调整
        3. 气压传感器远离给LCD供电的AM1117,避免环境温度失真太大
        6. LCD的AM1117 加大散热区

D030-3: 第2版(批量供货)
        1. 解决部分零件丝印重叠问题
        2. 外扩的接口在PCB正反两面均增加引脚功能丝印
        3. 拉开2个USB接口的物理位置,方便同时插USB线和U盘。
        4. 复位键S4和ISP键跳线更换2个白色小按钮

D030-2: 第1版(小量供货)

网友A:
很强大,我买的V3的板子还没玩透呢~

网友A:
光盘B的链接显示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盘B的链接显示不存在

主要是光盘B是工具软件,很容易由于盗版问题被百度云取消掉。我回头看看怎么整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下!!!

O(∩_∩)O谢谢:handshake

楼主:
B盘链接已经重新修改,可以使用了。

网友C:
我来盖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盖章的;

非常感谢,感谢再次感谢盖章:handshake

楼主:
继续走起。。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走起。。

:lol:lol:lol: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

谢谢支持:handshake

楼主:
12月13日14日,9.1折继续促销中。

网友E:
占个 好位置....

网友F:
安富莱看来很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富莱看来很不错呀

谢谢支持: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占个 好位置....

谢谢支持: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  顶一个

谢谢支持:handshake

楼主:
13日15日和16日,9.2折继续促销中。

网友H:
看来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来很不错的样子!

谢谢支持!:lol

网友I(2015-01-20):
这个支持,例程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