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调节荧光灯的亮度???

楼主(2014-12-11):
电路为:220VAC接电子镇流器,然后再接18w荧光灯
如何在这个电路中加入荧光灯亮度调节控制电路,或者有其他能调节亮度的方案,另,亮度调节有2~3个级别就行
我目前查到的方案有两个:
    一、在220VAC与电子镇流器之间加调压器,不过电压升高会影响镇流器的寿命;
    二、在220VAC与电子镇流器间加变频器,这个方案待定(方案二已经确定是不合适的,镇流器输入端是AC转DC)
以上两个方案,还处在设想阶段,未实施,请做过这个的大侠指点,
这两个方案是否可行,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荧光灯允许大范围调节亮度么?楼主还是考虑LED灯吧

网友B:
荧光灯有一个起辉高压,输入太低会点不亮灯.

网友C:
荧光灯就不要调亮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荧光灯有一个起辉高压,输入太低会点不亮灯.

正常电压启动,然后能有2个左右的亮度级别可调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电压启动,然后能有2个左右的亮度级别可调就可以了

俺以前家里玩过,48"电光灯串2个镇流器,一个48"的,一个20"的,可得大光,小光二种亮度.记得好象是用一种双联拉线开关,拉一下大光,再拉一下小光,再拉一下关灯.

网友D:
PWM法,需要专门设计的电子镇流器,但荧光灯不适合调光,能实现的亮度差不大。荧光灯需要调光,一般都是靠控制点亮的灯管数量决定。

网友E:
我记得直接改变电子镇流器内部的电感大小就可以调光~~~

网友F:
科普:莹光灯发光原理…
  上电灯丝加热、然后需高压击穿灯管内气体、产生光亮!注意;点亮灯管与维持发光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自制镇流器,用PWM

2 继电器改变整流器LC参数,启动后切换,要不可能启动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