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SP程序运行电源电流突然增大

楼主(2014-12-11):
烧进DSP的程序运行的时候流回电源的电流突然增大,这是怎么回事?烧程序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现象,只有当程序跑起来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变化有多大   这个是正常的  啊
功耗与运行的代码量  时钟的快慢都有关
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合理的

网友B:
如果电流很大,要检查外部电路,特别要检查 IO 口。
不过 DSP 的功耗是比一般单片机要高的,去查看一下相应芯片的典型电流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很大,要检查外部电路,特别要检查 IO 口。
不过 DSP 的功耗是比一般单片机要高的,去查看一下相应 ...

你遇到过的电流变大   与IO有关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IO口由于焊接等原因短接到地了
然后程序跑起来   输出高电平   这样会使电流变大么

网友C:
烧写程序的时候,DSP本身是没有运行的。当程序跑起来的时候,你对应的外设都在工作会增加你的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过的电流变大   与IO有关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IO口由于焊接等原因短接到地了
然后程序跑起来   输出 ...

看他的描述,他好像是在测试整个程序,对很多东西还不确定。
要重点检查 IO 口的输出,有没有导致电源经过很小的电阻直接到地的设计失误。
还要检测晶振周围的电路,曾经晶振电路没有接对,焊错了元件,使 100ma 的电流变成了 50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他的描述,他好像是在测试整个程序,对很多东西还不确定。
要重点检查 IO 口的输出,有没有导致电源经 ...

完全有你说的这些可能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化有多大   这个是正常的  啊
功耗与运行的代码量  时钟的快慢都有关
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合理的   ...

刚上电的时候流回电源的电流只有0.08A左右,但是运行代码的时候会增大至0.25A左右,感觉增大的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的描述,他好像是在测试整个程序,对很多东西还不确定。
要重点检查 IO 口的输出,有没有导致电源经 ...

这个对晶振的型号有要求吗??我的系统是采用的输入经过运放接入DSP的AD采样,今天换了一块晶振,之前没换的时候,程序运行时运放的输出和没运行的运放的输出存在0.2V左右的误差,然后换完晶振这种现象就没有了,请问这是能够说是晶振引起的这个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的描述,他好像是在测试整个程序,对很多东西还不确定。
要重点检查 IO 口的输出,有没有导致电源经 ...

晶振电路焊错了原件是指??晶振电路采用的是晶振两端接电容到地后接至DSP的X1和X2输入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化有多大   这个是正常的  啊
功耗与运行的代码量  时钟的快慢都有关
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是合理的   ...

之前实验了下,如果把锁相环的分频值设的越小,运行时候的流回电源电流变化越小,分频值越大,电流变化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实验了下,如果把锁相环的分频值设的越小,运行时候的流回电源电流变化越小,分频值越大,电流变化越 ...

这肯定是这样的额     频率的高低直接与功耗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上电的时候流回电源的电流只有0.08A左右,但是运行代码的时候会增大至0.25A左右,感觉增大的很多啊 ...

系统运行起来   电流增大是肯定的
才0.25A     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运行起来   电流增大是肯定的
才0.25A     很小

但是之前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跑程序的时候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不等,差个几十毫伏,系统采用的是输入经过运放再至DSP的内置AD。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把运放的输出与DSP的AD断开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运放的供电与DSP的供电不同,基本与DSP断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之前没有这么大的电流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跑程序的时候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不 ...

关于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的虚短    这是理论情况下的
差几十毫伏正常   主要要看运放的性能了
不管怎样   你的那个电流值一点不大   只能说是程序运行起来的功耗增大而已
重点是你的运放工作正常吗   起到放大作用没
输入的信号幅度在AD采集范围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的虚短    这是理论情况下的
差几十毫伏正常   主要要看运放的性能了
不管怎样 ...

运放基本的放大功能实现了,但是程序没跑之前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是相同的,而且之前DSP跑程序的时候同相端和反相端电压也是相同的,现在是只要一跑程序就不同,没跑程序就正常

网友B:
DSP 的正常耗电就有 100ma+,你这个电流消耗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