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60v2转接头

楼主(2014-12-11):
目前我在调度dm6467
用的是seed-xds560v2的仿真器
可我的那个转接头(mipi60 to ti14)的转接头弄丢了,请问论坛里有人用这款仿真器的么?能否借用一下你们的转接头我写个程序。或者有多余的可以卖我一个。这两种我都愿意支付报酬。

网友A:
怎么样的一个转接头啊   自己做不了吗
用排线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的一个转接头啊   自己做不了吗
用排线应该是可以的吧

刚做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硬件上做错了,仿真器连接不上。参考的是Ti官方的原理图。不清楚仿真器接口协议有没有用对,问seed客服也不清楚。有知道的帮看看原理图是不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做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硬件上做错了,仿真器连接不上。参考的是Ti官方的原理图。不清楚仿真器接口协议 ...

JTAG接口应该都是如你分享图中的J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