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IO的疑问!

楼主(2014-12-11):
本人新手一个,c6416的开发板,最近看了很多关于gpio的资料,对GPIO还是不理解,GPIO到底是一个实际的开发板上的硬件模块呢,还是只是一个通用接口的概念,gpio的管脚到底是在板子上的那个位置呢,请高手指导?

网友A:
看来你对硬件没有研究啊
GPIO就是指的通用输入输出口
直接地说就是你看到芯片上的一个引脚    这个引脚上比如接了一个LED灯
你在程序中配置此引脚为输出    然后给它周期送高电平和低电平
然后LED灯将会闪烁

楼主:
关键是GPIO应该是有特定的引脚吧,不可能是任何引脚都能配置成为gpio吧,我想知道怎么查gpio在哪个芯片上

网友B:
对,是有特定的IO口,查哪个管脚对应IO口可以看datasheet,一般前几页中会出现一个管教示意图,上面显示管脚的定义。举个例子2802x,看第六页就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