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CU442 的USB Device HS 端口内置Phy 吗?

楼主(2014-12-11):
NCU442 的USB Device HS 端口内置Phy 吗?

442有USB0 和 USB1 两个端口, 哪一个用于 HS Device?   哪一个用于 FS Host?

网友A:
手册不是写的有吗?如果没写就是都可以,只需要在寄存器修改就行。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内置PHY的,两个端口可以自己配置是做设备还是做主机,只有端口1可以做OTG

网友:
楼上说的对,1是可以做OTG的,这个很流行,可以扩展USB存储器。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D:
USB0和1都支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