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端Y电容的疑问?

楼主(2014-12-11):
   x电容,是接在零线和火线之间,这种电容,断电后不存储电荷,不会电人、
   但是还有个Y电容,Y电容没有这个特性,而且当地线悬空时候,相当于2个Y电容串联后,再并联到两条220v线上,这样220v断电后,难道不会电人?

网友A:
你自己也说了,断电后,PE浮空的话,两个Y电容就类似于 一个x电容。而且x,y电容都是值很小的电容,储存不了多少电量,所以不会电人。

网友B:
注意,电容是可以串联的,串联后相当于一个电容。所以,即使Y电容中点没有接大地,X电容和Y电容在你说的“会不会电人”方面也是完全等效的。

网友C:
谁说X电容断电后不会储存电荷,其实X也会电人,Y也会电人,因为两个Y2电容分别接于零线和火线,地线悬空,等于两个电容串联,只是容量减少一半,垮接于初次级间的Y1电容容量过大的话,输出端更会电人

网友C:
建议你做一个试验,找个电源,输入端X电容换上0.33uF以上的,再将两脚间的泄放电阻拿掉,然后插电,拔掉插头只会立即用手摸这两个插头,看会不会电人

网友D:
按楼上说的,肯定会被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楼上说的,肯定会被电...

让楼主爽一下,有助于增强**力,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就会想起这一次

网友E:
Y电容分别连接到电源的两端,当保护地开路时,220V电压经Y电容分压,金属壳体带110V电(在2个Y电容的容量相等时),因此触摸会有触电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