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gst-launch的使用

楼主(2014-12-11):
请问一下我在IMX6下,系统自带的gst-launch,用它来播放视频,如
gst-launch playbin2 uri=file:/homexxx.avi video-sink="mfw_v4lsink device=/dev/video16 "
如果我想旋转90度后播放,需要加什么命令?在文档里面找不到说明。
另外, L3.0.35_4.1.0_130816_source源码包里面有没有gst-launch播放器的源码?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找一下。

网友B:
直接用gplay,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gplay只有启动播放后,才可以旋转,我想直接在启动前,通过命令行就让它旋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lay只有启动播放后,才可以旋转,我想直接在启动前,通过命令行就让它旋转。 ...

楼主你好,这里是播放的时候旋转的。您的意思是要整个界面旋转吗?

楼主:
就是播放的界面旋转,我现在的屏幕是竖着放的,默认都是横显的,所以想它跟我的屏幕显示同个方向,竖着播放

楼主:
gst-launch playbin2 uri=file:///home/zlt/mount/gst/mi.mp4 video-sink="mfw_isink axis-top=0 axis-left=100   disp-width=640 disp-height=800 rotation=7"
用上面的命令可以旋转,rotation 为0-7.
这样是用IPU播放的,但播放初始化加载要很久,可以用mfw_v4lsink,就很快,但它用旋转90度就有问题。
我的播放器版本为
[INFO]  Product Info: i.MX6Q/D/S
vpudec versions :)
        plugin: 3.0.7
        wrapper: 1.0.35(VPUWRAPPER_ARM_LINUX Build on Jul 30 2013 23:00:47)
        vpulib: 5.4.16
        firmware: 2.3.10.40778
不知现在更新了没有,也许后面会更改这些BUG。
GST的最新版本在哪里可以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