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双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4-12-11):
这是一个NMOS管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当V2为低电平的时候,V1为什么也变成了低电平?

网友A:
NMOS一直在导通,电压当然一样了
加点成本,换用电平转换芯片吧,还是双向的

网友B(2015-01-20):
这个电路OK的吧,之前有个温湿度传感器,1.8v的,我单片机3.3的,FAE就推荐了这个电路给我,不过最终是没有应用上去,因为温湿度传感器都取消掉了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对吧?Q2栅极需要在5V那边偏置才可以的吧?????

网友D:
MOS的体二极管

网友E:
楼主电路参数需要改变。
这种双向电平转换驱动负载的能力很差:RL1、RL2需要10K电阻以上,负载电阻低于10K双向输出电平就不大正确了。试验、调测可用,但产品不推荐。

网友F:
这样就容易理解了,MOS管里面有个寄生二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参数需要改变。
这种双向电平转换驱动负载的能力很差:RL1、RL2需要10K电阻以上,负载电阻低于10K ...

使用这种电路的,负载一般都是上拉电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