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设计

楼主(2014-12-11):
我现在想用483设计一个触摸键盘,我下载电路还是想用开发板上的,但是我看到开发板上没有可用的外接下载电路,那我设计好了怎么才能往新做的板子上下载程序呢?谢谢!

网友A:
买个二手PSOC4小红板,把上面的PSOC4芯片焊下来,对照板子原理图,把那几条下载连线从焊盘飞线引下来到你新做的板子上就是,最好用杜邦线引,截掉一头,留一头,方便插针。以上属于娱乐型瞎折腾,做开发最好买个下载器,淘宝二手里面搜一下便宜的也有的,这点钱都没得话,还是收了神通吧。。。

网友B:
下载器也可以自己制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器也可以自己制作呀……

怎么制作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