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容量如何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11):
焊下来 万用表 或者电桥

网友B:
万用表,需单独测量,不能在线路板上测。

网友C:
这个必须拆下来,在板子上面测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你把线路割断再测

网友D:
焊下来用电桥测量

网友E:
焊下来是必须的,然后用工具测量:万用表,电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