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运放电路如何计算分析

楼主(2014-12-11):
(无正文)

楼主:
同相端电压都给定了,如何来放大同相端输入的信号?这是我的理解,也是理解不了的地方

网友A:
同相端给的是VDD/2的直流偏置电压,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交流信号的负半周要抬升到0V以上才可以进单电源运放系统处理,否则就会被削掉负半周

网友B:
同相端电压都给定了

楼主当5V接几个电阻就是参考电压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相端给的是VDD/2的直流偏置电压,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交流信号的负半周要抬升到0V以上才可以进单电源 ...

那怎么这个计算?: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当5V接几个电阻就是参考电压源了?

参考电压源是供的5V吧 这是仙童的参考电路

网友C:
不是差相放大吗?

网友:
是差分放大电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这个计算?

计算时就不用计入这个直流偏置,输出信号叠加在这个直流偏置电压上的。

网友D:
两路同相、一路反相。输入电平受图中T19  T24  T26电压控制!…计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时就不用计入这个直流偏置,输出信号叠加在这个直流偏置电压上的。 ...

谢谢你,这个我大概懂了。麻烦你在帮我看下第二张图,有点看不懂它的用法,以前普通用法(我理解的):
反相端输入,反相端加反馈,输出反放大的;
同相端输入,反向端加反馈,输出正放大的;
上面图里面,输入在反相端,反馈加在正向端(运放还可以这么用吗?),经计算,输出正的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路同相、一路反相。输入电平受图中T19  T24  T26电压控制!…计算什么?…

T19  T24  T26这是测试点,放大输入电压的电路。两路反向吧?你在看看,我就是不理解这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差相放大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大概懂了。麻烦你在帮我看下第二张图,有点看不懂它的用法,以前普通用法(我理解的):
...

运放加正反馈,是组成滞回比较器;
要放大只能是负反馈系统。

网友D:
你会慢慢的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会慢慢的理解的!…

有点急,那你说我的电路输出输入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加正反馈,是组成滞回比较器;
要放大只能是负反馈系统。

哦  那你说我的电路输入与输出什么关系 如何计算?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