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的电路需要光耦隔离吗?

楼主(2014-12-11):
我用单片机控制锁存器,锁存器接mos管,mos管漏极接24V的驱动负载。

网友A:
关键是你的单片机电源是和24V是否隔离
如果不隔离 光耦纯属浪费
用的隔离电源那最好把光耦加上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设计以及是用在哪里了,如果是电磁环境不佳的应用场合就必须加隔离。电磁环境良好且负载也不会产生耦合干扰的话,设计得当当然可以不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