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大家看看我的电路需要光电隔离吗?

楼主(2014-12-11):
单片机接锁存器,锁存器接mos管然后漏极是24V的300mA负载。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来选择吧,不同应用环境和场合,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支持2#,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来选择吧,不同应用环境和场合,是不一样的

额,好吧,还是加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2#,要看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