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220v开关会影响3.3V怎么办求教

楼主(2014-12-11):
我这有个板子,220V输入电压,将220V通过整流桥和变压器等转成5V再使用电压芯片转成3.3给CPU使用,CPU再控制由三极管搭成的开关控制220V的通断,实现控制其他设备的目的。但是现在测试发现当cpu控制三极管,导通另外一路220V的时候,会影响自身的电路,使得5V、3.3V都不稳,电压下降,cpu掉电重启。控制就乱了。变压电路不是我设计的,管不了,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5V和3.3V电压变化的时候,用什么电路可以稳定一会电压,或者是用什么锁存电路,即使CPU重启,也不影响控制管教的输出吗?

网友A:
原理图贴来

网友B:
三极管搭成的开关??
不用继电器么

网友C(2015-02-12):
首先变压器的功率够不够,电源转换芯片的电流多大,有没有抗干扰处理,最好加扼流线圈,电源加一个较大的电容。

网友C:
把电路图发出来

网友D:
加强滤波!…加强抗干扰!…

网友E:
初步分析  两路220V之间有电流回路   把控制另一路220V的三极管控制连线 更改为光耦开关器件,隔断两个电路的电流回路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F:
如果不考虑能耗,安全系数没问题的话倒是可以考虑直接阻容降压,给CPU供电。CPU控制三极管做开关,其实就是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所以二楼不必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