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TC单片机和si4463模块调试

楼主(2014-12-11):
单片机STC12LE5A08S2
无线模块si4463
无线模块一直驱动不了求大侠指导

#include "reg51.h"
//#include "radio_config_Si4463.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STER                  //define:master undefine:slave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BAUD        (256 - FOSC / 32 / 24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sfr SPSTAT      =   0xcd;       //SPI status register
#define SPIF        0x80        //SPSTAT.7
#define WCOL        0x40        //SPSTAT.6
sfr SPCTL       =   0xce;       //SPI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SSIG        0x80        //SPCTL.7
#define SPEN        0x40        //SPCTL.6
#define DORD        0x20        //SPCTL.5
#define MSTR        0x10        //SPCTL.4
#define CPOL        0x08        //SPCTL.3
#define CPHA        0x04        //SPCTL.2
#define SPDHH       0x00        //CPU_CLK/4
#define SPDH        0x01        //CPU_CLK/16
#define SPDL        0x02        //CPU_CLK/64
#define SPDLL       0x03        //CPU_CLK/128
sfr SPDAT       =   0xcf;       //SPI data register
sbit SPISS      =   P1^4;       //SPI slave select, connect to slave' SS(P1.4) pin
sbit Irq         =        P3^2;
sbit EZRP_SDN        =        P0^4;
sfr P3M0 = 0xB2; //                                                                         0000,0000
sfr P3M1 = 0xB1; //                                                                         0000,0000
#define SI_CSN_LOW( )   SPISS=0;
#define SI_CSN_HIGH( )  SPISS=1;

#define MAX_CTS_RETRY        2500
void InitUart();
void InitSPI();
void SendUart(BYTE dat);        //send data to PC
BYTE RecvUart();                //receive data from PC
BYTE SPISwap(BYTE dat);         //swap SPI data between master and slave

BYTE bApi_SendCommand(BYTE bCmdLength, BYTE *pbCmdData);
void bSpi_SendDataNoResp(BYTE bCmdLength, BYTE *pbCmdData);
void bSpi_SendDataGetResp(BYTE GetRespLength,BYTE *GetResp);
BYTE vApi_WaitforCTS(void);
BYTE bApi_GetResponse(BYTE bRespLength, BYTE *pbRespData);
void Delay10ms();
void Delay100us();

BYTE abApi_Write[64]={0};
BYTE abApi_Read[64]={0};

void main()
{
BYTE i;
WORD wDelay;
    InitUart();                 //initial UART
    InitSPI();                  //initial SPI
    Irq=1;
// Reset the radio
EZRP_SDN = 1;
// Wait ~300us (SDN pulse width)
for(wDelay=0; wDelay<330; wDelay++);
// Wake up the chip from SDN
EZRP_SDN = 0;
// Wait for POR (power on reset); ~5ms
for(wDelay=0; wDelay<5500; wDelay++);

// Start the radio
for(i=0;i<64;i++)
{abApi_Write[i]=0;}
abApi_Write[0] = 0x02; // Use API command to power up the radio IC
abApi_Write[1] = 0x01; // Write global control registers
abApi_Write[2] = 0x00; // Write global control registers //使用内部晶振
abApi_Write[3] = 0x01; //30M
abApi_Write[4] = 0xc9;
abApi_Write[5] = 0xc3;
abApi_Write[6] = 0x80;
bApi_SendCommand(7,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 Wait for boot
while(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Read CTs, clear pending ones
for(i=0;i<64;i++)
{abApi_Write[i]=0;}
abApi_Write[0] = 0x20; // Use interrupt status command
abApi_Write[1] = 0; // Clear PH_CLR_PEND
abApi_Write[2] = 0; // Clear MODEM_CLR_PEND
abApi_Write[3] = 0; // Clear CHIP_CLR_PEND
bApi_SendCommand(4,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for(i=0;i<64;i++)
{abApi_Read[64]=0;}
bApi_GetResponse(8,abApi_Read); // Make sure that CTS is ready, then get the response

while (1)
    {
   for(i=0;i<8;i++)
   {
                     SendUart(abApi_Read[i]);
   }
    }

}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set UART mode as 8-bit variable baudrate
    TMOD = 0x20;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AUXR = 0x40;                //timer1 work at 1T mode
    TH1 = TL1 = BAUD;           //115200 bps
    TR1 = 1;
}

///////////////////////////////////////////////////////////

void InitSPI()
{
    SPDAT = 0;                  //initial SPI data
    SPSTAT = SPIF | WCOL;       //clear SPI status
#ifdef MASTER
    SPCTL = SPEN | MSTR | SSIG | CPHA | SPDHH ;        //master mode
#else
    SPCTL = SPEN | CPHA | SPDH ;               //slave mode
#endif
}

///////////////////////////////////////////////////////////

void SendUart(BYTE dat)
{
    while (!TI);                //wait pre-data sent
    TI = 0;                     //clear TI flag
    SBUF = dat;                 //send current data
}

///////////////////////////////////////////////////////////

BYTE RecvUart()
{
    while (!RI);                //wait receive complete
    RI = 0;                     //clear RI flag
    return SBUF;                //return receive data
}

///////////////////////////////////////////////////////////

BYTE SPISwap(BYTE dat)
{
    SPDAT = dat;              //trigger SPI send
    while (!(SPSTAT & SPIF));   //wait send complete
    SPSTAT = SPIF | WCOL;       //clear SPI status
    return SPDAT;               //return received SPI data
}

BYTE bApi_SendCommand(BYTE bCmdLength, BYTE *pbCmdData) // Send a command + data to the chip
{
SI_CSN_LOW( ); // select radio IC by pulling its nSEL pin low
bSpi_SendDataNoResp(bCmdLength, pbCmdData); // Send data array to the radio IC via SPI
SI_CSN_HIGH( ); // de-select radio IC by putting its nSEL pin high
return 0;
}
void bSpi_SendDataNoResp(BYTE bCmdLength, BYTE *pbCmdData)
{
    while( bCmdLength -- )
    {
        SPISwap( *pbCmdData++ );
    }
}
void bSpi_SendDataGetResp(BYTE GetRespLength,BYTE *GetResp)
{
    while( GetRespLength -- )
    {
        *GetResp++=SPISwap(0xff);
    }
}
BYTE vApi_WaitforCTS(void)
{

BYTE bCtsValue = 0;
WORD bErrCnt = 0;
while (bCtsValue!=0xFF) // Wait until radio IC is ready with the data
{
SI_CSN_LOW( ); // select radio IC by pulling its nSEL pin low
SendUart(0x06);
SPISwap(0x44); // Read command buffer; send command byte
SendUart(0x07);
bSpi_SendDataGetResp(1, &bCtsValue); // Read command buffer; get CTS value
SendUart(0x10);
SI_CSN_HIGH( ); // If CTS is not 0xFF, put NSS high and stay in waiting
if(++bErrCnt>MAX_CTS_RETRY)
{
return 1; // Error handling; if wrong CTS reads exceeds a limit
}
}
return 0;
}
BYTE bApi_GetResponse(BYTE bRespLength, BYTE *pbRespData) //Get response from the chip (used after a command)
{
BYTE bCtsValue = 0;
WORD bErrCnt = 0;
while (bCtsValue!=0xFF) // Wait until radio IC is ready with the data
{
SI_CSN_LOW( ); // select radio IC by pulling its nSEL pin low
_nop_();
_nop_();
SPISwap(0x44); // Read command buffer; send command byte
bSpi_SendDataGetResp(1, &bCtsValue); // Read command buffer; get CTS value
if(bCtsValue!=0xFF)
SI_CSN_HIGH( ); // If CTS is not 0xFF, put NSS high and stay in waiting
if(++bErrCnt>MAX_CTS_RETRY)
{
return 1; // Error handling; if wrong CTS reads exceeds a limit
}
}
bSpi_SendDataGetResp(bRespLength, pbRespData); // CTS value ok, get the response data from the radio IC
SI_CSN_HIGH( ); // de-select radio IC by putting its nSEL pin high
return 0;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更多 0

网友A:
我也搞这个  搞不明白  一起讨论一下   你QQ多少啊  我加你

网友A:
2B  不回复我  爷调出来了  错误那么明显都看不出来   就不告诉你

网友B:
呵呵,至于吗!我qq441747863,正在搞这个。

网友C:
我有A7139无线模块驱动程序,以及无线唤醒的解析文档 ,需要的找我QQ:18252974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A7139无线模块驱动程序,以及无线唤醒的解析文档 ,需要的找我QQ:182529743 ...

最近也在看无线唤醒,你那个无线唤醒文档能共享下不?

网友C(2015-01-26):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看无线唤醒,你那个无线唤醒文档能共享下不?

可以啊 你加我QQ吧

网友E(2015-10-22):
楼主调通了没,最近也在调试SI4463,可是一直调不通,连无线模块的设备信息都回读不出来,请问最后是怎么调通的,谢谢了

网友F:
在北京可合作,QQ:1625422362,

网友G(2017-04-10):
si4463芯片谁弄过啊,有没有相关资料,麻烦分享一下啊